如何实现220V电压转成12V后驱动电机

楼主(2010-09-07):
同志行,现在遇到大问题了,电机的电压是12V,电流一直不好测试,每次测的结果都不一样。谁能告诉我,用什么表,或者加个什么元件,可以测出IC电机的电流吗?现在想控制电机的转速。真的很难。
A B CDE F G H I J K L M N OP Q R S T U V W X Y Z 0 1 2 3 4 5 6 78 9

网友A:
〓◆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 ◆〓

网友B:
可使用经验公式法:

直接用12V电源驱动马达,然后用电流钳表测量其正常状态下的工作电流,你设计电源时至少要保证能输出3~5倍以上的电流能力,否则,马达启动和堵转情况下,电源可能过载烧毁。

网友B:
另,不同的马达,有一些差异,你也可具体查询马达的手册,找到其堵转电流值,按照这个堵转电流再留出20%以上的功率余量也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做实验的采用,那就是在充分了解马达结构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马达直流电阻值,然后用12V除这个电阻值得到一个电流值,为了保守起见,你电源部分的电流容量要你算的这个电流值大50%以上即可。

最后一种方法只能用在条件十分简陋,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做实验用用,千万别依靠他来指导设计,因为马达结构各式各样,很难保证通用无虞。。。

网友C:
电机驱动芯片上都有电流检测电阻的引脚吧?这对于过流保护和控制都是必须的,直接用这些电阻测电流不就行了?

网友B:
电机驱动芯片上都有电流检测电阻的引脚吧?这对于过流保护和控制都是必须的,直接用这些电阻测电流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C:

马达在工作时的电流并不是定值,从宏观上用万用表看似乎是一个接近确定值,但微观看却在换相、带载中呈一种周期性的波动,所以,那个电阻只是用来做极限电流保护用用。

如果想得到真有效值,需要根据真有效值算法进行积分后的均方根计算,但对于电源来说,有效值不能当指导设计的决定性因素,反而是那些尖峰等特殊问题才是绝对电源质量的重中之重。。。

网友D(2011-05-05):
有些吹风机用电热丝抽头,整流的方法驱动12V直流小电动机。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