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关于SH88F516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9-07):
用SH88F516做AD转换,不通信的时候没问题,只要进行通信,AD转换就会偶尔出现结果为0,而通过示波器观察实际为5V。做了个测试,单片机只发送或者接收一个固定字节0x01,也会导致问题出现。实在是想不明白,只能求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A:
什么通信?UART?

楼主:
对,用的是EUART1,串口中断优先级比ADC中断高。

网友A:
不太可能吧。你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可否发上来一看(只要AD转换程序和通讯程序通讯程序只发0X01)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在ADC终端里把ADON位置0就好了,之前只把GO/DONE位和EADC置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