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WD接口的标准形式?

楼主(2010-09-07):
由于PCB尺寸限制,想用STLINK的SWD方式,网上一般有3种版本:
(1) SWDCK(TCK),SWDIO(TMS),GND,nSYSRST,VCC
(2)SWDCK(TCK),SWDIO(TMS),GND,nSYSRST
(3)SWDCK(TCK),SWDIO(TMS),GND
另外,买的英蓓特的开发板,他们用了一个10脚的IDC插座,我想知道,有没有官方的推荐接法,物流形式和顺序定义,万一哪天STlink升级了,免得自己还要飞线。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SWD的标准接口,如果谁有相应的资料,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也想要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C:
STM32的SWD我用很久了,SWDIO,SWCLK,3.3V,GND,四根线即可

网友D:
楼上的大侠说得好简洁:lol

网友E:
JTAG/SWD的标准接口,ARM的“CoreSight Components TRM”中有定义

网友C:
我4楼说的看不明白么?STM32的SWDIO,SWCLK,3.3V,GND四根线,接到JLINK的4跟同名信号线上,就是SWD

网友F:
nRST一定要接,VCC倒是可以不接。
接了nRST,就不怕jtag/swd的IO被remap后无法连接的问题了。

推荐用第一个版本的说法,呵呵

网友A:
对不起,也许我在2楼说的不够清楚,我是希望得到SWD接插件的标准,而不是信号线的连接。

网友F:
SWD作为JTAG的一个继承者和子集,大部分情况是利用JTAG的插座定义。
EP868有个6脚的插座,是和FSL的BDM兼容的。可以容纳SWD的信号。
不过目前我发的机器还是用20PIN的JTAG,这样与原用的JLink是可互换的。

网友C:
pheavecn,我一直是用4根线调试的,没碰到什么问题呀,nRST没接也没关系,这怎么回事儿

网友F:
没有remap swd的线就可以不用接n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