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方案

楼主(2010-09-07):
请教下大家,现在要驱动200只红绿双色LED,每只LED最大电流20mA,最大电压2.5V,有什么好的驱动方案?还有选用驱动芯片的话,一般选用什么型号的芯片?请大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输入是什么?有了解过HV9910吗?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输入模拟电压,谢谢

网友B:
输入功率最小要达到能把200个LED点亮啊,直接用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C:
用芯片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