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些AD 和DA的手册看不懂怎么办

楼主(2010-09-07):
刚工作不久,看一些AD  和DA的手册看不懂怎么办,我要看一些什么入门的书,然后才能看懂AD  DA 和运放芯片的DATASHEEET 啊,学校里的模电数电看了好几遍了,感觉用处不大,有什么介绍这些芯片的入门参考书吗

网友A:
还是看手册最有用。
什么地方不懂?

网友B:
看不懂就一点一点地帖出来请教大家,不会有问题

看懂一次以后,将来就好办了。这是你从书本走向实际的一个重要过程,别气馁。

网友B:
原来我也是基本上不懂,现在能大部分看懂了

网友C:
看不懂AD的程序

网友D:
找一些单片机芯片的手册看看,里面有AD的部分,先找找感觉吧。如果直接看ADI的数据手册,可能会不好理解。因为独立的芯片一般都用来构建DSP系统,涉及面比较多,而且数学理论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