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谐振点如何准确检测.

楼主(2010-09-07):
有没有这样的测试仪器.
如果没有的话.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很准确的检测出来.
精度不能超过+-10HZ
我用来测量LC并联谐振点(磁棒天线的揩振点).
请高手帮忙支支招.
谢谢

楼主:
急求.在网上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也许是我的键字不对.但就是找不到.请各位大大看到后能帮我.找找.

楼主:
有人看到吗.

楼主:
希望有人帮助.

网友A:
要自动测量可能比较困难。
手动测量,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串联无感电阻加到你的并联回路上,测量并联回路两端电压。改变信号发生器频率寻找谐振点,从信号发生器上读出频率或另用频率计读出频率。
不要读电压最高点频率,应该读出电压电压稍下降但相等的两个频率,一个是稍高于谐振点的,另一个是稍低于谐振点的,两个频率取平均。
注意高频电压表输入电容对并联谐振回路的影响,必要时加以修正。
不用很高精度的频率计,很难做到10Hz误差。

楼主:
我是说用一种电路或是有否现成的仪器设备.能不能到谐振的时候就输入一个信号告诉我已经处于谐振了.如点亮一只LED.或是输出一个音乐信号等都行.

网友B:
扫频仪,或者带TG的频谱仪,或者网络分析仪都可以。

楼主:
这些都行吗.谢谢.

楼主:
再顶一下.网络分析仪行吗?

楼主:
没有人看到了吗.有没有简单的电路可以完成?

网友A:
几百千赫兹要求准确到10Hz,很难有简单电路。
这是万分之一以上的精度。

网友(2011-02-12):
楼主可以联络我。这方面研究过,并实验过用于产品生产中。信箱:avrdev@qq.com

关于精度不能超过+-10HZ,要保证C器件无温飘。

网友C:
难。

想看看楼上的方案。

网友D:
几百千赫兹要求准确到10Hz,很难有简单电路。
这是万分之一以上的精度。
引用 网友A:

同意张老, 被测对象要放到恒温环境中, 磁棒磁导率的温度系数, 那可是不得了的.

网友E:
当然有了,频谱仪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可以抓信号的强度与频率

网友D:
而且, 周围的铁磁性材料, 导电材料都要精确的可以重现, 否则对电感量都会有影响。

大家都到医院化验过吧!化验单上清楚写着:检测数据只对该次样本有效

网友F(2012-01-16):
17楼: 有好方案请拿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