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计遥控飞机用什么IC较好?

楼主(2010-09-07):
最近想设计遥控飞机,但不知用那种单片机比较合适,还有收发模块是用什么IC?是不是用NRF24L01之类的IC?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遥控飞机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平衡在空中?

网友B:
遥控飞机是系统,不是一个芯片能实现的。你可能想问无线收发部分的芯片,你先得选好通讯频段,通讯距离,进而决定用什么芯片,什么调制模式,数据通道等等,才能定。

网友C:
这东西就多了。。。通常人家不会把整个的做成一个板子卖给你。
无线收发
电机驱动(油机还是比较少的)
数据记录
姿态控制
。。。

记不太清。

网友D:
航模通常并不需要用MCU来介入控制,只有高端的带有自主导航系统的才需要,那已经不好说是“航模”了,得称之为“四轴飞行器”。固定翼航模的遥控不能用普通数传信道,更不能用2.4G的,航模遥控通常采用比例制信道,有自己专用的频段,要求能够无时延响应,这方面有现成的遥控设备成品出售,自制的话虽然可以,但一般是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