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tl16c554芯片

楼主(2010-09-07):
(无正文)

网友A:
四串口芯片

楼主:
嗯,它是通过片选控制通道实现的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通过片选控制通道

网友A:
太贵,不如用stm32等带4串口的芯片

楼主:
嗯,片选控制通道,它是靠其他单片机对它的寄存器配置写控制字的对吧

楼主(2010-10-22):
回复 网友B:
你好啊,这个芯片内部有16字节FIFO的缓存器,若同时给四个通道发送49字节,数据是怎么样处理的啊?

网友C:
你可以找下UCSU122/UCSU142芯片,28PIN,SPI主接口,2/4 chnanel  UART,每通道收发各256bytes FIFO,支持数据广播。还内嵌MODBUS RTU/ASCII  Master/Slave 引擎。
像你这种要求,只要把相关要同时发的通道设为广播模式,然后对SPI 接口发[E7][D0][。。][D4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