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电平转换芯片或电路 TTL转正负15V

楼主(2010-09-07):
小弟是新手,电路懂得不是太多,领导让我找一款TTL电平转到正负15V的芯片,没发现什么合适的,特来请教各位高手。
万分感谢。。。。。。。

网友A:
让领导自己去找吧

网友B:
用运算放大器搭成比较器或直接用比较器即可实现,用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C:
是232驱动用的吧,
用MC1488, 需要外接双15V的电源
现在大家一般都用单5V供电的MAX232

网友D:
嗯楼上的思路还是比较巧妙的。

网友B:
1488已停产了几乎20年,早买不到了,会跑断腿的,而且一样需要正负电源供电,占用PCB面积也比运放/比较器大。

网友E:
楼主显然不知道“领导”的最终目的。

若是进行RS232通讯,用232芯片即可。这类芯片是用电荷泵从5V产生正负10V电压(有负载时还要跌落一些),虽不到15V,但仍在RS232规定范围内,可以实现通讯。
若是一定要15V输出,那就只好用比较器芯片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的指导

刚问了领导,他说不是用来通信的,只是为了转换下电平,速度要求不是很高,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F:
那就用双电源运放搭一个比较电路吧,注意运放的驱动能力

网友G:
让游客也能见到:

网友H:
感谢你的领导,感谢国家,感谢爹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还真不知道1488停产了已经,我一直都是MAX232这类带升压的片子,不过这类兼容的芯片也有不少吧

如果想用专门正负12V驱动的RS232驱动芯片什么型号比较常见呢

据同事说升压的驱动芯片效果不如单独供电的效果好,特别是距离比较短,有些场合不适用,比如驱动需要“窃电”的设备

网友B:
1488的兼容片是没有的,这类芯片没有MAX232等内置的电荷泵开关电源,需要用正负12V供电,所以被淘汰。直接供电当然比用电荷泵升压好,但电荷泵技术已可满足需要,毕竟RS232不需要远距传输,现代远距传输技术多种多样,且价格便宜,不像当年那么选择有限。

网友B:
10楼电路功耗太大了,体积也过大,不宜使用。

网友E:
10楼电路是同相放大器,RS232与TTL信号的关系是反相,故此电路不能作为通讯用。

网友I:
MC34063可以做电压反转输出。

价格也不贵。

网友J:
领导是想要没有外加双电源的电平转换吧

网友K:
信号需要反向就用MSX232、202之类的。需要同相就把TTL反向后再进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