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FT、STN屏参数

楼主(2010-09-07):
产品上需要用到TFT或STN屏,现在要我根据数据手册上给出的参数来选择屏,第一次接触这个,很多参数不太明白真正意思。

1、请各位帮忙解释解释这些参数的真正含义。
2、我按上述参数来选择屏的话,与当前市场上主流使用的屏是否兼容?是否容易批量购买

期待您们的回答,谢谢

网友A(2010-10-11):
感觉不是屏是个LCD驱动器吧

网友A:
1.支持24位TFT
2.支持4096色的STN显示
3.支持16级灰度的单显STN
4.支持1,4,8位宽的STN显示
5.可编程分辨率最大到1280×1280
6.可编程的行同步,帧同步,输出使能,包括占空比和极性和点时钟频率
7.数据同步使能信号
数据输入模式
1.每像素RGB比可配置为4:4:4,5:6:5,5:5:5,8:8:8
2.调色板位宽为8,4,2,1可配置,在非单色STN模式下
3.支持YCbCr输入比为4:2:2
4.支持YCbCr输入比为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