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过程中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0-09-07):
P1.7使用上升沿触发中断。在仿真运行时,在外部还没有加上中断信号时,会进入一次中断。每次都是这样,是不是由于仿真过程中I/O管脚有上升电平造成的?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也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直接接地或者接高电平,看看还能进中断不?

楼主:
通过1K电阻上拉,还能进去呀,怪了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由于有一句P1IFG |= 0x00引起的,修改为P1IFG = 0x00就可以了。
P1IFG |= 0x00与P1IFG = 0x0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P1IFG |= 0x0; 这一句什么用也没有啊,寄存器内容保持不变啊。
P1IFG =  0x0; 将寄存器清零。

网友C:
是有区别的
|=是读改写
=直接赋值,是不会有读操作的
当然这些操作如果针对RAM是没有实际区别的,但针对SFR可能就不一样了,具体的取决于SFR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