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4063做升压电路,输出电流能达到4A吗

楼主(2010-09-07):
请教:MC34063做升压电路,输出电流能达到4A吗

楼主:
输入 9~14V;
输出 15V

网友A:
加MOS扩流,别说4A,就算是40A也没问题,但34063只适合负载电流较稳定的场合,动态大就别用了,除非加一个开关使之可以调节占空比

楼主:
负载电流还比较稳,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B:
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A:
低压功率变换器,软开关的优势不大,反而因为谐振电流的作用,导致开关管电流应力增大,功耗按几何级增长,得不偿失,因此就算是凌特的LTC3780,也玩的是硬开关;
那么,接下来就是比芯片的自耗电,和开关的驱动了,MC34063的2.5mA电流,相对于A级输出来说,实在不算什么,比起384x强多了,而且,34063独特的打嗝稳压模式,比PWM要节能得多...

网友C:
......

而且,34063独特的打嗝稳压模式,比PWM要节能得多...
引用 网友A:

这个词用的好, 打嗝稳压模式,  大蚂蚁独创?

网友D:
大功率就别用34063了,噪声问题就够你受的。
蚂蚁说的“打嗝稳压模式”其实就是跳周期的意思,因为34063自身的占空比是固定的,要稳压,只有通过间歇的输出脉冲来实现。

楼主:
大功率就别用34063了,噪声问题就够你受的。
蚂蚁说的“打嗝稳压模式”其实就是跳周期的意思,因为34063自身的占空比是固定的,要稳压,只有通过间歇的输出脉冲来实现。 ...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用什么DC升压比较好呢

网友D:
3845接成电压模式的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