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加湿器这东西好不好做

楼主(2010-09-07):
就是超市里能看到的那种加湿器
大概原理我知道 细节没有深究过 不知道复杂不复杂 技术难点在哪里 技术重点在哪里 请各位不吝赐教哦:P

网友A:
不难做,但DIY的话,不值得。
结构上就是一个振荡器驱动超声换能器,好点的会再加上定时器、水干保护等。

网友B:
自激式的好做,他激的难做,低价的他激式更难做。

发现一个现象,签名广告对站内的人是透明的,主要是给站外的人搜寻用的,呵呵。。。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指点。
老A,能不能发点技术资料给俺瞧瞧呢~ 关于超声雾化方面的 呵呵:lol

网友C:
关注一下,小弟也想做一台

网友B:
不用资料,说来很简单。
超声振子和常用的晶体非常类似,有一个谐振频率,将晶体振荡器的电路中晶体换成超声振荡子即可,
通常的超声雾化器的主电路是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但有些不同:
1、因要输出功率,电流比较大,大电流通路中不能有消耗功率的电阻,取代它的是电感扼流圈。
2、超声振子有多个副谐振点,振荡电路中加了些措施,防止振荡落在副谐振点上。

上面说的是自激式的电路,缺点是功耗大,效率低,稳定性差。

他激式电路是外加一个和超声振子谐振频率相同的功率方波,驱动超声振子,
因超声振子的谐振频率会随负载,温度等有较大的漂移,所以外加的信号必须要跟踪这个频率的变化并锁定它。
特点是低耗、高效、稳定。

网友A:
商品加湿器多是他激式的,超声波清洗机也是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B:
春阳说的有误,据我所知,目前的加湿器基本上是自激是的,包括大型的工业加湿器。
南海科日电子,做得非常大,年产值几个亿,他们的产品我都很熟悉。
只有一个技术不太成熟的超声波香薰机,是他激式的。

网友D:
快速雾化兴奋剂.

然后弄出个产品来..绝对....

网友E:
超声式的加湿会把水中的钙打到空气中,很不健康的,用过的人都知道这种方式开得时间一长,家里各种东西的表面就会有一层白色的粉末状灰尘。

那种靠风扇吹一个大水轮的增大蒸发面积的蒸发型加湿器原理更简单也更环保。

网友F:
标记下先~~~

网友G:
神奇的T叔

网友H:
我也贡献点资料,加湿器用超声波换能器:

网友A:
away说的应该不错,加湿器不需要多大功率,自激式应该满足了。

怕水中有钙,可以用冷开水,这样就好多了。

楼主:
我也试试用手机上网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I:
T书共享了·

网友J:
这些都是超声的呀?!超声的确实把家具都喷白了,不太好~

楼主:
快速雾化兴奋剂.

然后弄出个产品来..绝对....
引用 网友D:

YOU ARE THE TERRORIST!

楼主:
结贴给分收资料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K:
曾经做过的一款加湿器,给个最初版本的,电感参数可能有些调整,有兴趣自己看看吧,PCB板未仔细布线,仅给个连通版本的。有兴趣自己改改。

网友L:
用5V这种低电压,做也可以吗?

网友L:
有哪位兄弟用过5V的电压做过的,烦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M:
加变压器变换阻抗,更低的电压都可以做的……

网友N(2010-10-09):
不大明白。
awey说他激式功耗较低,我觉得应该是自激式功耗较低才对。

网友O(2011-03-09):
加变压器变换阻抗,更低的电压都可以做的……
引用 网友M:

请问具体如何实现,我也在研究5v的,应该是属于他激式吧!

网友P:
不但钙,别的盐也是白的。

网友Q:
加湿器要经常清理,不然会在加湿器中积累很多的细菌。雾化到空气中,恐怖得很。

网友F(2012-01-05):
看来这东西有利也有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