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求助

楼主(2010-09-07):
为了理解镜像电流源的工作原理,我做了一个仿真,结果出来的结果却没有看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来这里找大侠们问一下,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如图,
从图中看,Q1似乎没有正常工作,直接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了的。
而Q2,好像更加没有工作一样。
不知道什么缘故,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图一中的R2不应大于R1,否则Q2饱和,自然就起不了镜像电流源作用。

另外下面两图的Re应去掉,加上此电阻反而会对三极管的非理想特性和离散性放大,使镜像电流源性能变差。

网友B:
镜像电流源只存在于IC内部,要求两三极管的特性非常一致。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
多仿真几次,就理解了。
谢谢两位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