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频整流后的LC滤波参数怎么算

楼主(2010-09-07):
各位前辈,小弟遇到一个难题,15k的方波经过全桥整流后经过LC滤波,方波的幅值为400V,额定电流大概50A,期望的纹波低于20%,请问LC滤波电路的参数怎么算?

网友A:
LC滤波电路参数与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无关,只与工作频率以及要求的纹波有关。
计算衰减时,高次谐波不必考虑,仅考虑基波即可。
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在15kHz频率时将基波衰减到20%以下(理想元件)。

网友B:
纹波低于20%能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