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铁芯的滤波电感电感怎么计算啊?

楼主(2010-09-07):
各位谁有环形电感器的电感计算资料啊,谢谢分享

网友A:
μ S N N/ L

其中,μ是磁导率,S是截面积,N是匝数,L是环长。

网友B:
通过尺寸,磁导率及匝数,线径线距本可以精确计算,不过太繁锁。
工程上用电感因数来方便计算,高导磁芯很准确,低导的稍有误差,如果磁导率只有几,那么就不能用了

网友B:
老H在2楼的公式,在高导时成立,因为这种情况,磁环截面积基本可视为有效磁路面积,当磁导率与空气差别不大(比如几),而且匝距较大时,单匝线会有漏磁通产生,磁场不能完全叠加了。所以低导条件要考滤匝距和线径

网友A:
正因为LZ说的是个环,才给个基本的式子,否则这个式子只是教材示意而已。

真要精确计算(特别是叠层绕制),将是非常复杂。不如实测来得干脆。

网友C:
没错,那个计算,还不如实测来得快。

网友B: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AL*N*N

AL是磁环的电感因数,由厂家提供

网友A:
这是厂家帮你算好了,也许是测好了。N^2关系一般基本是符合的。

网友B:
低导的不行,不信你试一下,线圈分开些,就有变化

网友A:
如果有“太多”的磁力线穿过匝间,N^2当然不符。但如果匝间磁场可以忽略则可,那就是“基本符合”的意识。

网友B:
实际上,很多磁环电感,也就两三匝...不了解10楼的条件,那就惨了

网友B:
另外, u也不是常量,跟电流有关系,楼主可找赵修科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材料》来看。

网友D: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呢?
这样搞的好乱呢!

网友E:
7楼说的方法不错,一直这么用,不过似乎只有名厂名牌的才有这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 捧场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