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SN75LBC184进行通讯,还要不要光隔。

楼主(2010-09-08):
以前用过一款产品,数量不多,没有做光隔,也没做过其他处理,用到现在两年没出过什么问题。但看过其他一些**,都有做光隔处理,也不知到底要还是可以不要?
当然我是希望产品能够稳定点。

网友A:
是否需要隔离主要看工作现场的电磁环境,通常情况下的工业现场是需要做隔离的,而实验室环境则多半不需要。

楼主:
谢谢,是控制温度,放在机房里面,环境还比较好。就先不做光隔吧,以后不行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