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ice mkII无法识别单片机

楼主(2010-09-08):
各位好,小弟刚开始学AVR单片机。
我用的JTAG仿真器,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AVR Studio也连接上了JTAG makii,但是识别不到单片机的型号,烧不了程序,我用的是ATMEGA32L,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我是用的USB接口,驱动也装了,选择JTAG ice mkii及AUTO连接成功,但是Device里面无法识别单片机!请前辈们不要就只是路过啊,请帮个忙啊,谢谢啊!!!

楼主:
唉 世态炎凉啊!:'(

楼主:
等待中,相信总会有好人的!

网友A:
用并口下载线试试,测试烧录是否正常。
USB接口这东东,线材质量不好引线稍长,就不可靠了。
刚接触AVR就用到仿真器,楼主有钱啊。

楼主:
我没钱啊,公司有钱,呵呵,这公司用AVR单片机,之间都没碰过,以前玩的是PHILIPS的,编辑/编译,仿真软件和硬件整个翻了个新:L,我也没并口的下载线:funk:

楼主:
之前用的同事了仿真器,等我自己的买来了 再试试吧,新的应该没问题吧 呵呵,帖子先放这,到时候还有问题,在过来叫!:lol

网友B:
你打开你的设备管理器,看看里面的驱动是不是正常,有的时候装上了驱动,但是还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