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TFT驱动IC的选取

楼主(2010-09-08):
各位前辈,假如手头上有一块TFT模拟屏,在选用的控制器IC的时候该注意哪些事项,控制器是否要匹配TFT屏的分辨率,例如用ILI9325控制分辨率为502*240的屏(1.5寸)。。。除此之外是否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东西,不用ARM,用单片机

网友A:
1.注意电平是否匹配
2.注意接口驱动能力是否满足
3.用单片机,驱动能力可能有限,需要中间接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