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怎么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8):
看UC3842的datasheet,由其内部电路模块图可知。1脚为运放的输出端,2脚为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楼主:
我看过3842的内部结构图,我把它画了下,我的理解是要想改变占空比的放大,就是调整Vb的电压吧,但是我想知道怎么算Va的电压?220K不是使放大器的输出饱和了么?

网友A:
没找到Vb在哪里。
由于运放的作用,Vf点为2.5V。根据这一点,可以计算Va。

楼主:
Vb在图的最右边.我明白运放在负反馈的作用下,Vf会稳定在2.5V.是这么算的么: (Va-2.5)/220=110/51-2.5/1.5么?

网友A:
6楼:
稍微差一点。
是(Va-2.5)/220+(110-2.5)/51=2.5/1.5。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那不是3842没有正常工作么?

网友A:
9楼:
是的。
没有3842(仅留R1和R166),可以计算出110V经R1和R166分压后Vf点电压已经高于2.5V。

楼主:
我还是不大明白,有两个问题。1、对于3842来说是不是Vb的电压对应4.4V是占空比是最大?2按照Maychang老大的指点,我算了一下,不是Vb点的电压也不能使3842工作么,我那点错了呢?

网友A:
这回我不明白了。你怎么知道Vb点电压为4.4V时占空比最大?

楼主:
那怎么来控制3842的占空比呢?

楼主:
谁能教我算一下图33中的占空比啊?

网友A:
计算占空比?
有准确计算的必要吗

楼主:
3842的手册上不是说占空比大于50%时需要斜坡补偿么,这个电路没有斜坡被偿,占空比应该小于等于50%,我知道是当输出发生变化是占空比会发生变化.那在这个电路规定的负载电流电压下怎么可以估算一下占空比呢?

网友C(2013-08-15):
引用 楼主:
我看过3842的内部结构图,我把它画了下,我的理解是要想改变占空比的放大,就是调整Vb的电压吧,但是我想知道 ...

你的R3   C1   R1    R166怎么算的啊???谢谢,求指教

网友D:
也是运放  运放怎么算 它就怎么算

网友E:
这个要关系到你当时设计变压器时候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