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_DMA简单例程帮忙修改呀

楼主(2010-09-08):
ADC1, DMA, ST, rc, ni

下面是关于ADC1_DMA的采样例程
可是我调试不出来,貌似需要修改呀!!!(ㄒoㄒ)/~~
大家帮帮忙吧(*^__^*) 嘻嘻……

相关代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u16 ADCConvertedValu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PLLCLK = 8MHz * 7 = 5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7);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ifdef  DEBUG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各位老师,是不是上面的红色字体部分要修改呀???
要修改哪些地方才能让这个例程有点反应呀
?!!/(ㄒoㄒ)/~~
求求大家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硬件阿?

楼主:
STM32电路板,JTAG仿真,IAR编代码。。。:$

网友A:
没用过stm32,不过看到st的官方网有大量达例程。你去找找看

网友B:
正好我玩过 ADC, 设置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在main() 的最后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1)
  {
  }
}

该为:
  while (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 }
  }
}

楼主:
5楼的老师,我好崇拜你哦。。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呀???好像是用菜单View-Watch选项查看采样结果显示哦。。(好吧,请原谅我的无知。。。-_-|||)
可是我修改了之后,依然没反应,怎么就没有显示呢?

网友B:
View-Watch选项查看采样结果显示?

是 KEIL 下吧? 设定 watch 后, 不会自动变化, 得让程序停下来, 变量才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