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STM32中使用printf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调试RTC例程时发现每次仿真到printf函数就死机。于是上网搜索解决方案,看到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在KEIL上的microLIB要打勾勾,但是我试了,还是死机。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我调试通过了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printf往终端打印,属于串口范畴;需要注意的是,串口配置是否正确。在调用printf之前是否以对串口进行了正确的初始化

网友C:
先运行一下keil自带的hello,world例程再说……串口要先初始化好的

网友D:
microLIB,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E:
我也好像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楼主解释一下microLIB

网友G:
怎么会死机,那会不会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H(2012-04-10):
可能是中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