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选择开关?

楼主(2010-09-08):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车载的设备,现在要对点火信号ACC(12V)进行检测,如果检测到ACC后,要将ACC信号传送给主板。

我的思路是:检测到ACC后,用个NMOS管做开关,直接传给主板。

但是,我在用电路板搭出的电路中,发现一个问题nmos太容易击穿了,我怕生产时会出很大问题!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A:
12V还击穿?你没有加任何保护电路吧?
首先判断是由于外部强烈干扰造成击穿,还是焊接过程中造成击穿,然后采取应对措施。

网友B:
用光耦吧,这玩意放心呵呵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

应该是焊接过程中击穿的,焊上后,用万用表测DS极,SD极,都是导通的。
甚至我只焊了S极,另两个都空着,都导通了,G极电容有电,短接后还是导通的。

难道MOS这么容易击穿?那岂不是不能用了。

楼主:
车上的电源有时侯脉冲能到几十V,光耦能行吗?

网友C:
有电阻限制光藕的电流就行,光藕的导通电压只有1。7v左右

楼主:
你的理解和我说的不太一样。要用光耦的话,控制端是用单片机进行的,输出端要当开关用,把12V电源直接接给主板。

网友D:
可以用TVS来做保护。

楼主:
常用的TVS,好买到的有哪些?

楼主:
哪位给指点一下。

楼主:
我很郁闷,为什么mos焊上一个,高电平不导通。焊下来一测,DS开路。是不是都击穿了?这样我没法用啊!

网友E:
有12V的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