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上电时大电流冲击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现在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可能因为几个大电容的原因,上电的时候,电流很大,实际测试有10几个A,(正常工作是500ma都没有)保险丝经常被烧坏,有没有什办法能抑制电流的,

网友A:
电容减小点呢?

网友B:
用了4700uF?   把保险丝放在大电容之后呀

网友C:
假如上电时间为100NS,电压为5V,则电流I=dQ/dt=Cdu/dt保险丝在电容之前,很显然电容合越大,产生的瞬态电流也越大,不烧才怪

网友D:
把保险丝改成PPTC,或者加上缓启动电路。

最好是缓启动电路,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源系统是一个损伤

网友E:
1,加一个mos管做环启动电路
2,加NTC做缓启动,
所有改动的核心就是减缓给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

网友F:
楼上网友给出的方案是可行的,但同时务必要注意MCU的上点复位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NTC电路的话,据说在低温的时候难以启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复位电路这块,对于单片机而言,会引起上电时间更长,正常的rc复位,不能用了吗?

网友F:
选择合适的NTC就不会有低温难启动的现象,除非你做的是工业级或军标级的东西。RC复位电路可用,要注意复位时间必须长于电源加载时间。

网友G:
电容前串电感

网友H:
串一个电阻

网友I:
最便宜的方法串个功率电阻,要是成本压力不大的话还是加NTC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