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PU处理能力估算

楼主(2010-09-08):
假如 要处理CPU串行接口进来的 数据为 1Mbits/s ,那么对应CPU处理能力即对应 MIPS应该为多大合适
还有个疑问 一般CPU很少说MIPS能力,如ARM7 ,ARM9,仅仅只是告诉了内核主频,请问这个主频和MIPS能力该如何换算?

比如51单片机上12M  晶振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则为1MIPS。。
ARM呢。。貌似DATASHEET很少看到关于ARM的MIPS能力。

网友A:
+

先把程序写好,测出程序本身有多少MIPS,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用更高速度CPU,或者需要优化,或者本身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B:
好像有benchmark之类的测试性能的工具.
对于CPU 要看单指令消耗周期长度. cache也会影响性能(瓶颈).

网友C:
这个东西还要跟总线结构有关,是普通的AMBA还是加了bus matrix的,否则光是取指就占用了大量总线时间,不好估算。

楼主:
3L貌似不可 啊。。要这样前期选型的工作就不用做。。一直试,得还不说硬件制板要时间,钱。大家前期就这样试的吗?

楼主:
来人啊。。请求解答。

网友D:
这个不好说,ARM有的有DMA的,这东西一参与那效率老高了

网友E:
随便找个arm都够用。arm7 一下是1:1 mips

网友E:
a8 是 2x mips

楼主:
M3呢 如STM32F103系列

网友F:
一些ARM内有DMA功能,不能用指令周期作计算。

网友G:
a看典型速度,arm9的处理速度为1.1MIPS/MHz,常见的arm9的系统主频为100~233MHz,你自己看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