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0-09-08):
各位好,本人想要选用一款单片机,STC系列的功耗有点大,其余型号的单片机没用过,需求2节镍氢电池供电,最好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范围是1.8~3.6V,带AD,价格在5块钱以下

网友A:
STC12L5616AD :o

网友B:
功耗有具体参数要求吗?

楼主:
功耗正常工作的话单片机2~3ma就可以

楼主:
STC12LE5202AD现在用的这款有4个ma左右

网友C:
无负载,单片机在2到3ma,可以接收吗?价格也很好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1053009620

网友D:
楼主,还要给出对单片机资源的要求啊,比如I/O数,ROM/RAM的要求

网友D:
另外补充一句,一般在3V时单片机4MHz系统频率下无负载功耗都在2mA左右,低功耗的在1mA左右。如果你3V跑8MHz或者更高,功耗就加倍了哈

楼主:
另外问一下,低功耗的像MSP430,PIC系列带三个定时器和AD口的价格都比较贵,有没有5元左右的低功耗系列,别的牌子的?

楼主:
6个IO口,2K的内部FLASH存取器

网友C:
可以看看soni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