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要想产生随机数0-1之间如何产生呢?

楼主(2010-09-08):
用的MCU是STM32F101C6T6,希望定时器中周期的产生0-1之间的随机数,如何产生?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楼主见过其它单片机有用定时器周期的产生0-1之间的随机数的案例吗?

网友B:
真正的随机数,是通过模拟模块产生的,比如用AD去采样悬空的1个引脚。当然,还可以再把数代入伪随机数的公式,进一步增加随机性。

楼主:
现在主要是想实现模拟运行功能,希望数据采集模块象真实情况一样定时有数围绕我的设定值附近产生,希望软件产生。至于硬件现在不好改进。

网友A:
现在主要是想实现模拟运行功能,希望数据采集模块象真实情况一样定时有数围绕我的设定值附近产生,希望软件产生。至于硬件现在不好改进。
引用 楼主:

"数据采集模块"是什么? "设定值"又是什么?  请把你的应用环境说清楚些。

网友C:
读定时器的最后一位即可
电脑中的随机数就是用Intel 8253定时/计数器生成的

网友D:
lsi,hsi,内部温度sensor
都有一定随机性

楼主:
数据采集模块:独立数据采集单元含MCU,AD.
我的意思例如设定15;希望采集模块模拟运行的时候:围绕着15产生正负1的偏差

网友E:
为了造假呀

网友A:
数据采集模块:独立数据采集单元含MCU,AD.
我的意思例如设定15;希望采集模块模拟运行的时候:围绕着15产生正负1的偏差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否要在“独立数据采集单元”的MCU中,在14、15、16三个数中间随机给出一个数值?

楼主:
不是造假,而是模拟运行;演示使用。例如产生15.1;15.2等等是个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