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容的选什么好?

楼主(2010-09-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容量的CBB比较少,就算能买到价格也比较高,用NPO材料的独石比较合适,温漂很小,价格便宜

楼主:
这个容量的CBB比较少,就算能买到价格也比较高,用NPO材料的独石比较合适,温漂很小,价格便宜
引用 网友A:

NPO材料的独石是什么样的?好买吗?

网友A:
独石电容常用材料有NPO、X7R、Y5V 等,其中NPO材料性能最好,小容量电容大多是NPO材料,购买时说明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很好买,NPO或C0G材料的都可以。

网友C:
有一种黑点瓷片电容是零温漂的

高频陶瓷电容器:损耗小,Q值高,附加电感小,电容量稳定,常用在高频调谐回路中。它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两种。线圈的电感量和分布电容是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因此在振荡回路中使用具有负温度系数的陶瓷电容器,可以补偿电感线圈参数随温度的变化,使回路的谐振频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减少,从而提高了振荡回路的稳定性。温度特性由颜色表示,兰色和灰色表示正温度系数;绿色、红色和褐色表示负温度系数,绿色最大,褐色最小。黑色为零温度系数。瓷管电容器的一端印有一条黑线表示该引线为外层电极引线,使用时应接电位低端。

国内高频瓷介电容器电容温度系数系列和颜色标记
电容温度系数(10 -6次方/ ℃) 代码 颜色标记
      +120            ±30             A      兰
      +30              ±30             U      灰
        0                ±30             O      黑
       -33              ±30             K      褐
       -47              ±30             Q      浅兰
       -75              ±30             B      白
       -150            ±30             D      橙底白色
       -220            ±30             N      黄
       -330            ±30              J      绿底黄色
       -470            ±30              I      青
       -750            ±30             H      红
       -1300          ±30              L     绿
        不规定                            C      橙

低频陶瓷电容器:介电常数很大,因此这种电容器体积小,容量大,附加电感小。缺点是损耗大,Q值低,温度稳定性差。它适宜做各种高频电路的旁路电容,由于它的附加电感小,所以旁路效果很好。至于损耗大,温度稳定性差等缺点,对旁路高频信号并没有影响。因此广泛应用在收音机、电视机等的高频电路中。

高频电路中的谐振电容、耦合电容,要求电容量准确、稳定、损耗小、电感小,因此宜选用高频陶瓷电容、云母电容、聚苯乙烯电容等。

高频电路中的旁路电容、检波器的滤波电容等,要求它没有电感,体积小,宜选用低频陶瓷电容为佳,应尽量少采用内部卷绕型的电容,如CJ2金属化纸介电容和CL11涤纶电容。涤纶电容器损耗小,容量稳定,体积小,但附加电感大,适用于低频振荡电路和低频放大器中。金属化纸介电容的一个优点是在电击穿后能自愈,不会马上失效,所以能承受过压,可以用在各种低频电路中。

国外高频瓷介电容器的标注如下:
代码 电容温度系数(ppm/ ℃)
COG(NPO) 0±60
P2H -150±60
R2H -220±60
S2H -330±60
T2H -470±60
U2J -750±120
SL +350~-1000

国外低频瓷介电容器的标注如下:
代码 容量误差(%)
X7R ±15
Z5U +22~-56
Y5V +2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