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单片机低功耗电流测试问题

楼主(2010-09-08):
之前检测430单片机低功耗时的电流正常(6UA左右),之后过段时间(隔了一个晚上)测试电流变大(50uA~100uA),用烙铁吹吹就好了,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用无水乙醇等有机溶剂清洗一下线路板,污渍会有漏电的。

网友B:
低功耗不仅建立在实测基础上,还需要严格的计算才能保证。

因为太多的要素制约,实际测量反而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严格的理论计算才是保证设计有效的唯一手段。

就那这个6UA和50UA的问题来说,如果不能完全了解你的这个设计,别人是无法确定你的设计从6UA到50UA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例如温度,例如漏电,例如开动的模块数量,例如电路本身的状态等等有完全可能多消耗呢44U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