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曼彻斯特编码、TLS3001恒流芯片驱动问题(ATMEGA8单片机控制)

楼主(2010-09-08):
有谁弄过曼彻斯特编码或者TLS3001恒流驱动芯片?请教下,这里面的39位数据该如何设置才合理?

网友A:
曼彻斯特编码就是把直流变交流,楼主可以在匠人的单片机板块找找以前的贴子。那里有一个贴子扯得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B(2012-11-21):
请问楼主找到曼彻斯特编码的驱动方法了吗,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