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10-09-08):
IRDIN和IR_OUT都是数字信号的传输线,可是为什么要通过电阻接电源呢????

网友A:
有可能是IR_Din/out类似II2C总线,需要上拉。

楼主:
IR_OUT为HX1838的接收信号,因为找不到hx1838资料,才不知道,是不是它要实现通信就得拉高电平有效啊

网友B:
IRout端与MCU之间加了一级RC退耦,所以再加一个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一下什么叫RC退偶吗?

网友C:
是退藕。
如果楼主连什么是退藕都不知道的话,去学基础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