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保护的疑问

楼主:
E+为输入电压20-44V,Vout接的负载是车灯,通过STOP的5V控制Q2、Q1及车灯的开关, 原先的电路是没有R1的,大多数的车灯电路都有在输入端并有200-500μF的电容,相当于瞬间短路Q1会击穿!
后来加了R1为100Ω/3W,短路10秒内都不会有问题的,(灯的工作电压好像4-44V都可以点亮的,工作电流一般在50ma!)
问题1:但是如果碰到人为的长期短路,R1也会爆掉,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问题2:有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灯,工作电流居然是200ma,那R1也是经受不起的,有解决办法吗?
大侠,接通瞬间时电容相当于短路,保护电路的响应时间要比电容的充电时间 略长!

网友A(2010-09-08):
R1处加以个1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电阻阻值减小,功率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