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变压器没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8):
今天用了34063+变压器做一个升压电路如下所示
变压器次级没有输出
测得初级1、3端都是12v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原因,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A:
变压器次级整流输出电压未加到芯片上,因两部分不共地。

网友B:
34063没有工作,或者变压器线圈的匝数、电感值不对,损坏34063。

楼主:
不好意思 上面的图是画错的 下面这个是现在用的
以前实验都成功过

楼主:
测量了一下,刚开始34063的3脚产生锯齿波,变压器初级的1、3脚都为12VDC
不久后34063严重发热并烧坏,3脚无输出,变压器初级的1、3脚为12VDC
变压器初级24匝,次级400匝
大伙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谢谢啦!

网友A:
34063并非为使用变压器输出而设计。

楼主在4楼的图,是反激电路。反激电路必须有吸收变压器漏感储能的电路,此图没有。这就是烧芯片的原因。

楼主:
我是从这里参考的,我以为直接引用就可以了呢
还有如果添加吸收变压器漏感储能的电路用什么好呢
maychang 老爷子,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不过有的师傅说在8和1脚之间加个220电阻就行了
不知道这样加是什么道理,行不行得通?

网友A:
8脚和1脚之间应该有个电阻的,因2脚接地,这个电阻用于对芯片内复合管的驱动管限流。

楼主:
谢谢老爷子!
您说的加个吸收变压器漏感储能的电路
那是不是在变压器初级的1脚与地之间加个双向的TVS管就可以了呢

网友A:
可以用TVS,也可以用RCD(电阻电容二极管)电路。

楼主:
我感觉是不是变压器已经饱和了?

网友A:
12楼:
变压器是否已经饱和,不大好说,要看电流波形才可以判断。
不过,变压器饱和也是可能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