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 ADC AIN12的用法

楼主(2010-09-08):
STM8S105  AIN12/PF4是ADC1么?貌似105只有ADC1哦,我现在做好的板子上要用到一路AD,刚好剩了一个PF4口,飞线过去,发现不能用,初始化代码如下,用的是库: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FL_NO_IT);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u8)12, ADC1_PRESSEL_FCPU_D4,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u8)12 , DISABLE);
ADC1_StartConversion();

改变测量电压,每次采样的值都无变化,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2015-12-24):
void AD_Init(void)//单次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 ENABLE);//使能fMASTER与外设ADC1连接
    ADC1_DeInit();//恢复ADC1寄存器到默认值
    ADC1_Init(\
            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0,\
            ADC1_PRESSEL_FCPU_D4,\
            ADC1_EXTTRIG_TIM,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FL_NO_IT);
}

static u16 Read_AD_NoFilter(u8 chnnel)
{
                static u16 u16_adc1_value;
                u8 flagstatus,DownCount=0;
                u16 temp=0;
    ADC1->CSR &= (uint8_t)(~ADC1_CSR_CH);   //清通道选择标志位
    ADC1->CSR |= (uint8_t)(chnnel);                                  //选择通道
    Delay_us(5);

                ADC1->CR1 |= ADC1_CR1_ADON;                                     //启动转化
                Delay_us(5);
                do
                {
                                DownCount--;
                                flagstatus = (uint8_t)(ADC1->CSR & (uint8_t)0x80);
                }
                while((flagstatus==0)&&(DownCount!=0));
                //while (! 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等待转化结束
                ADC1->CSR &= (uint8_t)(~(uint8_t)0x80);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  //清除转化结束标志
                if(DownCount != 0)
                {
                                temp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
                //右对齐格式,必须先读低位,再读高位
                //templ = ADC1->DRL;
                //temph = ADC1->DRH;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