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5V发热严重,当电流近1A的时候就不能输出5V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8):
电感量太小

QQ:969391634

网友B:
如果输入电压够的话,那么就是电感的问题,建议你将电感的所有参数贴上来。

网友C:
我的也是,电流大了,电压降低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这里电感是不是越大越好呀?
电感参数?具体怎么看呀?

网友E:
查一下器件手册,有些厂家会给出电感计算公式, 按它计算出临界电感.
注意电感额定电流不能偏小

网友F:
这个芯片不是DC转DC吗?怎么还加稳压管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这里电感是不是越大越好呀?
电感参数?具体怎么看呀?
引用 网友D:

电感量可不是越大越好。
在你的应用中电感的体积要大。

网友H:
这个电感是合适的
关键可能还是2596温度过高引起的,2596效率很低的,加强散热也许就好了
最好贴个PCB上来

网友I:
这个芯片不是DC转DC吗?怎么还加稳压管啊?
引用 网友F:

这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J:
续流二极管是肖特基?快恢复还是普通二极管,漏电吗?

网友B:
续流二极管最好使用肖特基。

网友B:
这个电感是合适的
关键可能还是2596温度过高引起的,2596效率很低的,加强散热也许就好了
最好贴个PCB上来
引用 网友H:

不排除这种可能,散热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K(2012-08-30):
我也发现有块板子发烫的问题,50块板子发现一块。24Vin,5Vout,80mA电流,供GPRS和电池充电。一开始好的,后来慢慢电流变大到200mA了,不知道是芯片,还是电感之类的器件引起的呢?

网友L:
这颗IC用的电感怎么这么大啊,我们的主板上19---5V的频率300k,电感也就用6.8u就够了,这款是150khz的,怎么电感值会差这么多

网友M:
1、电感问题,电流够不够
2、二极管问题,要肖特基的
3、电容问题,在FB上加一个小电容试试!
4、输入电路的阻抗,看是不是限制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