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紧急求助!

楼主(2010-09-08):
为什么我的模块上电以后没问题,但是只要用万用表一触,单片机就很热,电源指示灯就灭了,怎么回事啊?各位高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高手都哪去了啊,怎么没人回答啊!唉,不会是被你的万用表搞短路了吧:lol

网友B:
象这类问题, 都很难直接说出个原因来.
不过可以谈一点思路.
你可以让软件来检测外部端口的情况, 然后将这些情况送出来, 可以用串口, 或者找个端口显示 LED 闪烁, 当然也可以用你的仪表来检测.
先定位了故障原因, 解决问题就有了方向.

楼主:
谢谢了,找到原因了,原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有一个整流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