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基础知识汇总

楼主(2010-09-08):
Linux基础知识汇总
linux基础知识汇总
1.常用端口号:
ftp:21、20
ssh:22
telnet:23
smtp(发送):25
pop3(接收):110
http:80
oracle:1521
mysql:3306
windows远程控制:3389
win:135-139(远程过程调用rpc)
代理:3128
dns/tcp/udp:53
www:80
mail:25
2.协议
ICMP:互联网控制报文协议,包括数据包错误,控制等信息,例如ping命令测试网络情况。
IGMP:Inter组管理协议
ICP:传输控制协议
Telnet:远程登录。
SMTP:简单邮件传送。
DNS:域名系统。
ARP:地址解析。把ip转化为硬件物理地址,例如我们所用网卡的物理地址。
UDP:用户数据包。运行在ip之上,基于数据报或分组的协议。
FTP:文件传输。
SNMP:简单网络管理
BOOTP:引导程序。
RARP:逆地址解析。
端口划分:知名端口:范围0-1023,这些端口固定分配给一些服务。
动态端口:1024-65535,不固定分配给某个服务。
协议相当于翻译。
tcp/ip 是一组协议,包括IP,TCP,UDP,ICMP,ARP等。

ARP地址解析协议: ip——>mac(地址:计算机网络通信)
RARP反向地址解析协议 MAC-->IP

3.设备管理:(分两类)
1.字符设备:一次只能输入或输出一个字符的设备。例如:键盘,鼠标,显卡,声卡,终端等。
2.块设备: 以数据块位基本单位进行存储或I/O的设备。例如:硬盘,软盘,光驱,U盘等。
块设备的两类表示方法:
1.IDE设备:一般60m/s。
2.scsi设备:(小型通用串行接口) 速率150m/s以上,一般320m/s
区别:
1,i/o(读/写)的速率不同。
2,scsi并行I/O(同一时间上,有多个I/O)。
3,scsi缓存比较大(buffer)吞吐能力大。
4,是否占用cpu时间 IDE占用
scsi不占用 scsi卡解脱了cpu有独立的i/O芯片。

块设备的表示方法:
IDE: /dev/hda……z(硬盘设备)
scsi:/dev/sda……z(scsi设备)

4.linux系统安装
可建多个swap分区,大小是内存的1倍或2倍,(swap虚拟内存)
在linux中一个硬盘最多有4个主分区。
------------------------------------
| 一 | 二 |1(逻辑分区)|2|3|4|…… |
------------------------------------
{ 主分区 }{ 扩展分区 }
扩展分区可以分成多个逻辑分区,扩展分区是范围的概念。
linux系统部允许一个卷的使用空间超过90%,否则造成紊乱。

gubr(引导器)安装在mbr(硬盘主引导记录)
spt(磁盘分配器)
硬盘的最外沿叫零磁道,零扇区。磁头从零磁道,零扇区启动。

5.启动模式
启动模式 分7个级别 0~6
init 0 关机
init 1 维护模式
init 2 不带NFS服务器的文本模式.
init 3 文本模式
init 4 未定义
init 5 图形化模式
init 6 重新启动

执行sync sync sync init 0shutdown -h now
执行sync sync sync init 6reboot
sync(把内存和缓存未存到硬盘中的存入硬盘)

习惯上,先init 1 进入维护模式->init 3 相当于重启比进行硬件检测。

6.文件分类
Linux文件类型和Linux文件的文件名所代表的意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过一般应用程序而创建的比如file.txt、file.tar.gz ,这些文件虽然要用不同的程序来打开,但放在Linux文件类型中衡量的话,大多是常规文件(也被称为普通文件)。
Linux文件类型常见的有:普通文件、目录、字符设备文件、块设备文件、符号链接文件等;现在我们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
Linux文件类型和Linux文件的文件名所代表的意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过一般应用程序而创建的比如file.txt、file.tar.gz ,这些文件虽然要用不同的程序来打开,但放在Linux文件类型中衡量的话,大多是常规文件(也被称为普通文件)。
Linux文件类型常见的有:普通文件、目录、字符设备文件、块设备文件、符号链接文件等;现在我们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
1 普通文件;

[root@localhost ~]# ls -lh install.log
-rw-r--r-- 1 root root 53K 03-16 08:54 install.log
我 们用 ls -lh 来查看某个文件的属性,可以看到有类似 -rw-r--r--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符号是 - ,这样的文件在Linux中就是普通文件。这些文件一般是用一些相关的应用程序创建,比如图像工具、文档工具、归档工具... .... 或 cp工具等。这类文件的删除方式是用rm 命令;
2 目录;

[root@localhost ~]# ls -lh
总计 14M
-rw-r--r-- 1 root root 2 03-27 02:00 fonts.scale
-rw-r--r-- 1 root root 53K 03-16 08:54 install.log
-rw-r--r-- 1 root root 14M 03-16 07:53 kernel-2.6.15-1.2025_FC5.i686.rpm
drwxr-xr-x 2 1000 users 4.0K 04-04 23:30 mkuml-2004.07.17
drwxr-xr-x 2 root root 4.0K 04-19 10:53 mydir
drwxr-xr-x 2 root root 4.0K 03-17 04:25 Public
当 我们在某个目录下执行,看到有类似 drwxr-xr-x ,这样的文件就是目录,目录在Linux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件。注意它的第一个字符是d。创建目录的命令可以用 mkdir 命令,或cp命令,cp可以把一个目录复制为另一个目录。删除用rm 或rmdir命令。
3 字符设备或块设备文件;
如时您进入/dev目录,列一下文件,会看到类似如下的;
[root@localhost ~]# ls -la /dev/tty
crw-rw-rw- 1 root tty 5, 0 04-19 08:29 /dev/tty
[root@localhost ~]# ls -la /dev/hda1
brw-r----- 1 root disk 3, 1 2006-04-19 /dev/hda1
我 们看到/dev/tty的属性是 crw-rw-rw- ,注意前面第一个字符是 c ,这表示字符设备文件。比如猫等串口设备我们看到 /dev/hda1 的属性是 brw-r----- ,注意前面的第一个字符是b,这表示块设备,比如硬盘,光驱等设备;这个种类的文件,是用mknode来创建,用rm来删除。目前在最新的Linux发行版本中,我们一般不用自己来创建设备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是和内核相关联的。
4 套接口文件;

当我们启动MySQL服务器时,会产生一个mysql.sock的文件。
[root@localhost ~]# ls -lh /var/lib/mysql/mysql.sock
srwxrwxrwx 1 mysql mysql 0 04-19 11:12 /var/lib/mysql/mysql.sock
注意这个文件的属性的第一个字符是 s。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5 符号链接文件;

[root@localhost ~]# ls -lh setup.log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1 04-19 11:18 setup.log -> install.log
当 我们查看文件属性时,会看到有类似 lrwxrwxrwx,注意第一个字符是l,这类文件是链接文件。是通过ln -s 源文件名新文件名。上面是一个例子,表示setup.log是install.log的软链接文件。怎么理解呢?这和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快捷方式有点相似。
符号链接文件的创建方法举例;
[root@localhost ~]# ls -lh kernel-2.6.15-1.2025_FC5.i686.rpm
-rw-r--r-- 1 root root 14M 03-16 07:53 kernel-2.6.15-1.2025_FC5.i686.rpm
[root@localhost ~]# ln -s kernel-2.6.15-1.2025_FC5.i686.rpm kernel.rpm
[root@localhost ~]# ls -lh kernel*
-rw-r--r-- 1 root root 14M 03-16 07:53 kernel-2.6.15-1.2025_FC5.i686.rpm
lrwxrwxrwx 1 root root 33 04-19 11:27 kernel.rpm -> kernel-2.6.15-1.2025_FC5.i686.rpm

7.常用命令
halt:halt [-n] [-w] [-d] [-f] [-i] [-p]
说明:若系统的 runlevel 为 0 或 6 ,则关闭系统,否则以 shutdown 指令(加上 -h 参数)来取代
参数:
-n : 在关机前不做将**体资料写回硬盘的动作
-w : 并不会真的关机,只是把记录写到 /var/log/wtmp 档案里
-d : 不把记录写到 /var/log/wtmp 档案里(-n 这个参数包含了 -d) -f : 强迫关机,不呼叫 shutdown 这个指令
-i : 在关机之前先把所有网络相关的装置先停止
-p : 当关机的时候,顺便做关闭电源(poweroff)的动作
范例:
halt -p 关闭系统后关闭电源。
halt -d 关闭系统,但不留下纪录。
#################################################################################
alias 查看系统中定义的别名 unalias 取消别名命令

history 显示过去使用过的命令,history 5 显示最后5个命令

whereis 查看命令文件的路径。
#######################################################################
mount
在Linux系统中,如果要使用硬盘、光盘、软盘或U盘等存储设备, 必须先进行挂载. 当存储设备挂载完成后就可以像目录一样进行访问了
.

在挂载之前需要确定下列三种信息:
*) 要挂载对象的文件系统类型;
*) 要挂载对象的设备名称;
*) 确定挂载点.

1) 获得挂载对象的文件系统类型:

cat /proc/filesystems 可以查看当前Linux系统支持的文件类型:
vfat : Windows常用的FAT32文件系统,兼容FAT16系统.
hpfs : OS2文件系统.
ext3 : Linux文件系统
iso9660 : 光盘文件系统

2) 确定设备名称:

在Linux下设备名称通常都在/dev目录下,这些设备的命名都是有规则的,比如: /dev/hda1

"hd" 即: hard disk,代表IDE硬盘; 'hd'同样也可以用'sd'代替,即SCSI,代表SCSI硬盘; a代表第一个设备,如果pc机上可以连接4块IDE硬盘, 则设备名称依次为hda,hdb,hdc,hdd. 如果是SCSI硬盘, 则设备名称为sda.sdb,sdc,sdd.

数字1表示a硬盘的第一个分区,hda2,代表硬盘的第二个分区.

查看/var/log/messages文件,可找出Linux辨认出来的设备代号.

3) 确定挂载点:

Linux系统中有一个/mnt目录,专门用作挂载点目录:

挂载光盘的例子: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
$umount /mnt/cdrom

挂载软盘的例子:
$mount /dev/fd0 /mnt/floppy
$umount /mnt/floppy

挂载u盘的例子:
$fdisk -l查看外挂闪存的设备号,一般为/dev/sda1
$mount /dev/sda1 /mnt/usb
$umount /mnt/usb

挂载外挂硬盘分区:
$fdisk -l 查看外挂的硬盘分区设备号,假设为: /dev/hda1
$mount -t vfat /dev/hda1 /mnt/vfat
$umount /mnt/vfat
#######################################################################

su 不同用户间切换
如果登录为根目录,可以用su命令切换任意用户,不用口令。

touch
功能说明:改变文件或目录时间。
语  法:touch [-acfm][-d ][-r ][-t ][--help]   [--version][文件或目录...] 或 touch [-acfm][--help][--version][日期时间][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使用touch指令可更改文件或目录的日期时间,包括存取时间和更改时间。
参  数:
-a或--time=atime或--time=access或--time=use  只更改存取时间。
-c或--no-create  不建立任何文件。
-d  使用指定的日期时间,而非现在的时间。
-f  此参数将忽略不予处理,仅负责解决BSD版本touch指令的兼容性问题。
-m或--time=mtime或--time=modify  只更改变动时间。
-r  把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日期时间,统统设成和参考文件或目录的日期时间相同。
-t  使用指定的日期时间,而非现在的时间。
--help  在线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
ln 功能说明:连接文件或目录。
-s或--symbolic  对源文件建立符号连接,而非硬连接。
-d或-F或--directory  建立目录的硬连接。
-f或--force  强行建立文件或目录的连接,不论文件或目录是否存在。
more ,less 查看文件内容。

head,tail 查看文件前部分,最后部分。。

常用信息显示命令
1)显示指定文件相当信息:stat myfile
2)显示在线登录用户:who
3)显示用户自己身份:whoami
4)显示主机名称:hostname
5)显示操作系统名称:uname
6)显示网络接口信息:ifconfig
7)测试网络连通性:ping IP地址
8)显示网络状态信息:netstat
9)显示当前用户I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