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掉3KHZ的杂波,R,C元件参数如何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8):
电路完全错误,如果信号源内阻很低,电路基本不起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就可以吧?
上面那个是之前别人做好的,现在板子定型了,我就想在之前电路的基础上看能不能修改好

网友B:
3楼:
图中的C1没有作用。
R1C2倒是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楼主:
麦克风录音出现噪音的问题.

谢谢 LS的回答,这个电路我倒是明白,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完整的电路是人用麦克风说话,经过两级放大以后到CPU(进行录音),再输出到功放,现在的问题是录音出来的声音出现"吱吱"的高频噪声.

网友C:
也可能是输出功放有问题

楼主:
确定不是功放的问题,是MIC-两级放大的时候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