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管脚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一个PWM波形接到51的P1_6,通过读管脚来判断PWM波形的高、低电平。P1_6开了内部上拉。使用unsigned char a=P1_6。据说这样读会出现问题,需要先置p_1.6。使用
P_1.6=1;
a=P1_6。
这样的语句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51单片机的IO口读取前,需要将其置1,

网友B:
P_1.6=1;
a=P1_6。

P1_6应该是sbit类型吧,跟unsigned char的类型不匹配哦

哈哈,好长时间不搞,记不太清了,以前搞的时候,也没这样搞过

网友C:
unsigned char是无符号字符型(8位),类型不匹配,应该

sbit Bpwm =P1^6;

然后,你去读Bpwm就可以了。

不用初始化为高,因为51的口复位状态就是高,当然,非要在程序里写一下也无妨。

网友D:
sbit du=P1^6;
     du=1;
     a=du;

网友:
国内的教材真叫烂,2楼显然中了教材的毒

楼主:
如果是PIC单片机,如何读RB5,RB4,RB3,RB2的值?

网友E:
这样也行?

网友F(2010-12-08):
如果P1.6的端口锁存器一直是1的话,可以不用再置1。如果你中途需要修改P1.6的锁存器,那么建议先置1,再读取引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