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ALTLVDS 问题

楼主(2010-09-08):
我其实是要实现类似PCM的通讯(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线,发送在时钟的下降沿发送,接收在时钟的上升沿接收)。以前只要100多兆速度,直接定义成LVDS电平的接口就好。现在要400M速度。想用ALTLVDS。但是不会使用。看了使用说明,理解是好像CYCLONE III的ALTLVDS IP是一个时钟两个数据的。实际调研的时候发现发送ALTLVDS IP除了数据外,有两个时钟,一个是我看了发送好像是有两个时钟,一个是TX_outclk,一个是tx_coreclk。不是一个时钟一个数据的。请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A:
还没解决?!

网友B:
静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