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科普一下,说说复数与电工学的故事?

楼主(2010-09-08):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复数最开始是怎么发现的?

这简单,因为人们想看看“-1”开方后是咋回事便拓展了数域。

搞不懂怎么用复数来做电路分析可行呢?

这就得看一下频率为F简谐信号是由几个参数决定的。对,两个——即幅度和相位。通常解两个参数需要两个方程,那如果一个复数方程相当于几个方程呢?

欧拉方程有其物理本质上的解释吗?

这是欧拉公式,通常不叫欧拉方程,因为还有一个方程同名(欧拉-拉格朗日方程)。此公式在物理中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故不存在物理本质上的解释。通常可以人为这是e指数在复数域的拓展(即定义)。

网友A:
关于复数不妨再说开两句:

在经典物理学中,复数只是为了简化书写才被引入的。因为一个复数方程相当于两个实数方程,即复数方程比实数方程的信息含量大了一倍。

在近代物理学中(主要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复数的引入则是具有革命性的了,而并非方程数增减那么的简单。由于在四维空间中引入了虚数“i”,才形成了“闵可夫斯基空间”,因此才有相对论。在运动方程和对易子中引入了虚数“i”,才形成了“量子化”,从而产生了《量子力学》。

网友B:
知道的不是太多,就是以前做信号处理的时候用到了FFT才发现我们学得工程数学在工作中的应用。后来做射频带电路的时候才知道没有复数没得玩,才又捡起来了当初学的微波原理,里面都是复数

网友C:
具体的虚数发现的历史我不是十分清楚,但我猜测可能是求解微分方程的时候遇到没有实数算子的情况。学过求解微分方程的人应该都知道可以用算子法求解较为复杂一些的微分方程,所以解微分方程首先是列出算子式。算子式通常是一个高次多项式。当算子式是一个二次多项式如f(s)=a*s^2+b*s+c时就会遇到Δ<0而无法获得实数解的情况。但是实际的情况中Δ<0的情况经常存在,难道就不能用算子法来求解了吗?
假设存在一个由一只理想电容、一只理想电感和一只理想开关以及若干理想导向组成的串联LC电路。开关起初未合上,而电容存储有一定的电荷,其两端电压为V=Q/C。在t=0时刻理想开关突然合上,求t=0时刻后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情况。我们都知道电容和电感的伏安特性,并根据同一时刻环路电流处处相等,任何时刻环路电压代数和等于零的原理,可以列出如下方程:
i=C*(dUC/dt)
UL=L*(di/dt)=LC*d(dUC/dt)/dt.
UL+UC=LC*d(dUC/dt)/dt+UC=0.
从最后一个微分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算子式:
LC*s^2+1=0,显然这个算子式是没有实数解的。但是上面那个微分方程显然是有解的。试将
UC=Acos[t/sqr(LC)]+Bsin[t/sqr(LC)](sqr(LC)表示对LC开根号)代入满足LC*d(dUC/dt)/dt+UC=0的微分方程等式,再根据初始条件UC(t=0)=Acos0=A=V可以解得电容两端电压随时间变换的函数为
UC(t)=Vcos[t/sqr(LC)]。那么我们就猜测假如可以有这么一个数j=sqr(-1),然后得到一个带j的算子根,能否得到同样的解?根据这个思想LC*s^2+1=0可以解得:
s1=j/sqr(LC)和s2=-j/sqr(LC)这样微分方程的通解就为:
UC=A*exp[(j*t)/sqr(LC)]+B*exp[(-j*t)/sqr(LC)](exp(x)表示e的x次方),根据初始条件
UC(t=0)=A+B=V,而i(t=0)=C*(dUC/dt) while(t=0)=[j/sqr(LC)]*(A-B)=0,可以得到
A=B=V/2
那么
UC=V/2{exp[(j*t)/sqr(LC)]+exp[(-j*t)/sqr(LC)]},这个结果根据欧拉公式exp(jx)=cosx+j*sinx可以得到:
UC=V/2[exp(y)+exp(-y)]=V/2(cosy+j*siny+cosy-j*siny)=V*cosy(其中y=t/sqr(LC)])可见和之前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虚数单位j必然是有其物理意义的。然后在复数坐标系上可以看到任意一个非零复数乘上一个j,它的幅度不变而角度增加90°。再根据欧拉公式exp(jx)=cosx+j*sinx中cosx或者sinx与exp(x)一一映射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一个三角函数映射到复平面上。这样当稳定的角频率为w(用w代替omega)交流信号作用在一个电感或电容上其遇到的感抗和容抗分别为jwL和1/(jwC)

注:限于篇幅,欧拉公式的证明以及容抗感抗的计算均不作详细讲解

网友D:
“但我猜测可能是求解微分方程的时候遇到没有实数算子的情况”
虚数如HWM所说,是在解二次方程时引入的。这比微分积分早得多,比微分方程更是早得多。

网友C:
“但我猜测可能是求解微分方程的时候遇到没有实数算子的情况”
虚数如HWM所说,是在解二次方程时引入的。这比微分积分早得多,比微分方程更是早得多。 ...
引用 网友D:

微分方程的算子式是二次方程的时候,它的物理意义是很明确的。至于其他的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求解二次方程时Δ<0,我找不出来。不知may伯能否给出一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虚数的起初可能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问题了。数学是工具学,我觉得如果数学在实际的研究或生活领域中没有其相应的模型,那么这样的数学问题似乎意义不大。当然历史发展又可能是另一回事。数学可能超前于物理研究的前沿

网友C:
上传一份关于虚数起源的小材料,版面像给儿童看的;P
还是老外有闲比较会扯淡,10分解成两个数的和相乘后怎么会得到40呢?结果扯着扯着,虚数扯出来了,真理扯出来了

网友D:
8楼所贴,其它专门讲数学史的书(学术著作,不是科普)也是这么说的。
数学上很多东西,就是在摆弄数,尤其是摆弄整数时搞出来的。

网友A:
to 5L:

那东西不叫“算子式”,通常称为特征多项式。

6楼 maychang 说的不错,复数就是源于解二次多项式的复根,即对其中根号内含负数情况的拓展。

另外,欧拉公式不存在证明,因为不是一个在原有体系内成立的公式。如果把e^(i x) 理解为e指数的复数拓展,则e^(i x) = cos(x) + i sin(x) 就是e^(i x)的直接定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将e^(i x) 定义成e指数函数的泰勒展开,则会看到其展开式和 cos(x) + i sin(x)的泰勒展开是一致的,故有e^(i x) = cos(x) + i sin(x)。无论是哪种理解,都必须引入一种新定义,所以说这不是证明而是概念的拓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扯概念。我的教材上是说“算子式”,当然说特征多项式也没错
而说欧拉公式证明是说有j的定义下用泰勒级数展开后可以得到欧拉公式的结果。没有定义自然一切皆是无本之末

网友C:
HWM大叔看来是资深学究派,我虽然有时候也被同学称为学究,但在HWM大叔面前只能汗颜了:L不过有时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毕竟是做工程的,不是做物理学理论研究的

网友E:
引入虚数,是为了解释矢量 量的分解。

网友A:
to 12L:

证明是在已有体系内的推理。如果超出了原有体系,则就无证明可言,这是基本的逻辑。“证明”中,若引入了定义,且又要去“证明”那定义的内容,你说意义何在?

网友A:
因此,现在的教科书内,通常直接将欧拉公式定位为e的复指数定义。

网友C:
to 11L:

证明是在已有体系内的推理。如果超出了原有体系,则就无证明可言,这是基本的逻辑。“证明”中,若引入了定义,且又要去“证明”那定义的内容,你说意义何在? ...
引用 网友A:

虚数并非纯粹的定义问题,它还是有它的实际意义的。当然它说到底还是工具。当了解虚数的实际意义时证明还不是在体系内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HWM大叔不知道是哪个学校做研究的还是怎么?有机会来拜你为师啊。就不知道看不看得起我这考研靠不上的本科生了;P

网友A:
to 17L:

数学中,没有一个概念是无定义的。因此虚数也不例外。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注意纯粹二字。我之前那么多篇幅解微分方程也就是要说明虚数有实际意义。而并一个纯粹image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并非一个纯粹定义出来的玩意。就好比我可以image这么一个东西,只在我的脑袋中,它很powerful。但是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说不上来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形状云云,那这纯粹就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了。

网友A:
“纯粹”?

数学中的东西在数学范畴内来看都是“纯粹”虚构的。至于它们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那另当别论,此并不是数学本身所关心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e^(ix)是一个定义的东西? 它超出了实数的范围,而cosx和sinx是原有实数体系的?您认为这样不能算证明?

网友A:
to 21L:

e^(x) 原本仅定义在实数域。不另加定义,e^(ix)是个无意义的东西。

要突破,两条途径。其一就是直接定义e^(ix) = cos(x) + i sin(x);其二是定义e^(ix)为e^y按泰勒展开(其中y = ix)。

网友C:
to 21L:

e^(x) 原本仅定义在实数域。不另加定义,e^(ix)是个无意义的东西。

要突破,两条途径。其一就是直接定义e^(ix) = cos(x) + i sin(x);其二是定义e^(ix)为e^y按泰勒展开(其中y = ix)。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可以接受这个说法,但感觉这像在玩文字游戏。i=sqr(-1)在实数域也没有定义,您的意思就是说要证明exp(ix)=cosx+i*sinx就好比要证明i=sqr(-1)。而我之前以为你说i是定义出来的,不能以此来说明欧拉公式的正确性。但是我认为既然i已经有了定义,e^(ix)就有意义,那么它符合这么一种运算法则,只不过这种运算法则并不是那么具体,并且我们不能在立足于实数的运算法则的眼光来看待它。既然实数有各种定义的算法,那复数为什么就不能有呢?

网友A:
to 24L:

不能认为实数域里有的东西复数域未加定义地一定有,即直接由前推出后。

关于指数还有个拓广,就是指数上是个算符:e^A,其中A为任意算符。若不给出定义,鬼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现在定义e^A = I + A + ... + A^n / n! + ...   (泰勒展开),便有了意义。注:第一项是I(单位算符),而非1。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太牛XX了!!!

网友G:
这可不是科普

网友H:
期待chunyang来拨云见日!

网友I:
查一查数学史咯,水很深,但还是非常迷人的~~

1.
最早有关负数方根的文献出于公元1世纪希腊数学家海伦,他考虑的是平顶金字塔不可能问题。16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请参看塔塔利亚和卡尔达诺)得出一元三次和四次方程式的根的表达式,并发现即使只考虑实数根,仍不可避免面对负数方根。17世纪笛卡儿称负数方根为虚数,“子虚乌有的数”,表达对此的无奈和不忿。18世纪初棣美弗及欧拉大力推动复数的接受。1730年,棣美弗提出棣美弗公式。
引自: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6%95%B0%E5%AD%A6%29

2.
笼罩在i上的神秘气氛,为哈密顿所消除,他把复数看做是一个有序实数对,具体可参考Howard Eves的《数学史上的里程碑》

3.
交流电路计算方法中一个重要进展,是C.P.司坦麦兹的复数符号法。他利用数学中的第莫威定理,用复数代表正弦量的大小和相位。在给定的频率下,三角函数的运算就简化为复数的代数运算了。他又根据瑞士数学家阿根德(JeanRobert Argand1768~1813)在1806年所提出的用矢量表示复数,则又可以用平面上的矢量代表交流电的大小和相位,所以可称之为“相量”。相量概念因其直观性易懂,成为分析交流电的有力工具。
引自:http://zuh806-63.blog.163.com/bl ... 617200792295320162/

4.
如果楼主不嫌麻烦,读读这位朋友的**,好象就说的是这个:
http://163.20.22.161/Science/content/1980/00110131/0011.htm

网友J:
虚数在很早以前就在文献中提出 但并不明白其作用和意义  到高斯和他的学生黎曼的工作下 虚数在数学上有了应用 在几何和代数方便的应用

那么在电学上 为什么要引入复数? 因为电学中的分析正弦余弦为基础 不引入复数理论上用三角函数也是可以的但却很复杂 引入复数极大的简化和方便 这虽然只是工具 (有什么不是工具呢?难道余弦函数不是工具是本质?) 但却是革命性的。复数其实是一个复合量,即是一个矢量,用于描述电学的中原来的幅值和相位 而且人们也发现 复数的多数运算也能找到其物理意义 继而不断发展

复数从被提出到其在数学及其在物理的应用时一个过程 其中有数世纪之久 多位天才的数学家付出了劳动 当我们看到一份美餐时 是否知道它的成分和加工烹饪过程? 光鲜面表下的辛酸你是否察觉?

无数天才提出了无数的理论和方法 可惜大多隐没无声  出现过那么多先进的计算机接口 可惜多数都昙花一现 古老的串口却还在活跃 因为它简单 实用 人们习惯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做太多的解释 因为问题解释本身可能比问题本身更难理解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智力是有限的

网友D:
hartcomm这句说得好:
“有什么不是工具呢?”。

网友K:
e+1=0           数学中最优美的公式

网友L:
复数的起源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78.htm

  16世纪意大利米兰学者卡当(Jerome Cardan1501—1576)在1545年发表的《重要的艺术》一书中,公布了三次方程的一般解法,被后人称之为“卡当公式”。他是第一个把负数的平方根写到公式中的数学家,并且在讨论是否可能把10分成两部分,使它们的乘积等于40时,他把答案写成=40,尽管他认为和这两个表示式是没有意义的、想象的、虚无飘渺的,但他还是把10分成了两部分,并使它们的乘积等于40。给出“虚数”这一名称的是法国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他在《几何学》(1637年发表)中使“虚的数”与“实的数”相对应,从此,虚数才流传开来。   数系中发现一颗新星——虚数,于是引起了数学界的一片困惑,很多大数学家都不承认虚数。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在1702年说:“虚数是神灵遁迹的精微而奇异的隐避所,它大概是存在和虚妄两界中的两栖物”。瑞士数学大师欧拉(1707—1783)说;“一切形如,√-1,√-2的数学式子都是不可能有的,想象的数,因为它们所表示的是负数的平方根。对于这类数,我们只能断言,它们既不是什么都不是,也不比什么都不是多些什么,更不比什么都不是少些什么,它们纯属虚幻。”然而,真理性的东西一定可以经得住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最终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法国数学家达朗贝尔(1717—1783)在1747年指出,如果按照多项式的四则运算规则对虚数进行运算,那么它的结果总是的形式(a、b都是实数)(说明:现行教科书中没有使用记号=-i,而使用=-1)。法国数学家棣莫佛(1667—1754)在1730年发现公式了,这就是著名的棣莫佛定理。欧拉在1748年发现了有名的关系式,并且是他在《微分公式》(1777年)一文中第一次用i来表示一1的平方根,首创了用符号i作为虚数的单位。“虚数”实际上不是想象出来的,而它是确实存在的。挪威的测量学家成塞尔(1745—1818)在1779年试图给于这种虚数以直观的几何解释,并首先发表其作法,然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德国数学家阿甘得(1777—1855)在1806年公布了虚数的图象表示法,即所有实数能用一条数轴表示,同样,虚数也能用一个平面上的点来表示。在直角坐标系中,横轴上取对应实数a的点A,纵轴上取对应实数b的点B,并过这两点引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它们的交点C就表示复数a+bi。象这样,由各点都对应复数的平面叫做“复平面”,后来又称“阿甘得平面”。高斯在1831年,用实数组(a,b)代表复数a+bi,并建立了复数的某些运算,使得复数的某些运算也象实数一样地“代数化”。他又在1832年第一次提出了“复数”这个名词,还将表示平面上同一点的两种不同方法——直角坐标法和极坐标法加以综合。统一于表示同一复数的代数式和三角式两种形式中,并把数轴上的点与实数—一对应,扩展为平面上的点与复数—一对应。高斯不仅把复数看作平面上的点,而且还看作是一种向量,并利用复数与向量之间—一对应的关系,阐述了复数的几何加法与乘法。至此,复数理论才比较完整和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经过许多数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深刻探讨并发展了复数理论,才使得在数学领域游荡了200年的幽灵——虚数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显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虚数不虚呵。虚数成为了数系大家庭中一员,从而实数集才扩充到了复数集。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复数理论已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性,它不但对于数学本身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为证明机翼上升力的基本定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解决堤坝渗水的问题中显示了它的威力,也为建立巨大水电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复数的应用
系统分析
  在系统分析中,系统常常通过拉普拉斯变换从时域变换到频域。因此可在复平面上分析系统的极点和零点。分析系统稳定性的根轨迹法、奈奎斯特图法(Nyquist plot)和尼科尔斯图法(Nichols plot)都是在复平面上进行的。   无论系统极点和零点在左半平面还是右半平面,根轨迹法都很重要。如果系统极点   位於右半平面,则因果系统不稳定; 都位于左半平面,则因果系统稳定; 位於虚轴上,则系统为临界稳定的。 如果系统的全部零点都位於右半平面,则这是个最小相位系统。如果系统的极点和零点关於虚轴对称,则这是全通系统。

信号分析
  信号分析和其他领域使用复数可以方便的表示周期信号。模值|z|表示信号的幅度,辐角arg(z)表示给定频率的正弦波的相位。   利用傅立叶变换可将实信号表示成一系列周期函数的和。这些周期函数通常用形式如下的复函数的实部表示:   其中ω对应角频率,复数z 包含了幅度和相位的信息。   电路分析中,引入电容、电感与频率有关的虚部可以方便的将电压、电流的关系用简单的线性方程表示并求解。(有时用字母j 作为虚数单位,以免与电流符号i 混淆。)

网友L:
复数的扩张

复数概念的进化是数学史中最奇特的一章,那就是数系的历史发展完全没有按照教科书所描述的逻辑连续性。人们没有等待实数的逻辑基础建立之后,才去尝试新的征程。在数系扩张的历史过程中,往往许多中间地带尚未得到完全认识,而天才的直觉随着勇敢者的步伐已经到达了遥远的前哨阵地。   1545年,此时的欧洲人尚未完全理解负数、无理数,然而他们智力又面临一个新的“怪物”的挑战。例如卡丹在所著《重要的艺术》(1545)中提出一个问题:把10分成两部分,使其乘积为40。这需要解方程x (10-x) = 40,他求得的根是 和 ,然后说“不管会受到多大的良心责备,”把 和 相乘,得到25—(—15)= 40。于是他说,“算术就是这样神妙地搞下去,它的目标,正如常言所说,是有精致又不中用的。”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也抛弃复根,并造出了“虚数”(imaginary number)这个名称。对复数的模糊认识,莱布尼兹(Leibniz,1646- 1716)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圣灵在分析的奇观中找到了超凡的显示,这就是那个理想世界的端兆,那个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两栖物,那个我们称之为虚的—1的平方根。”   直到18世纪,数学家们对复数才稍稍建立了一些信心。因为,不管什么地方,在数学的推理中间步骤中用了复数,结果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特别是1799年,高斯(Gauss,1777- 1855)关于“代数基本定理”的证明必须依赖对复数的承认,从而使复数的地位得到了近一步的巩固。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对“复数”的顾虑完全消除了。甚至在1831年,棣莫甘(De Morgan,1806- 1871) 在他的著作《论数学的研究和困难》中依然认为:   已经证明了记号 是没有意义的,或者甚至是自相矛盾或荒唐可笑的。然而,通过这些记号,代数中极其有用的一部分便建立起来的,它依赖于一件必须用经验来检验的事实,即代数的一般规则可以应用于这些式子(复数)。……   我们知道,18世纪是数学史上的“英雄世纪”,人们的热情是如何发挥微积分的威力,去扩大数学的领地,没有人会对实数系和复数系的逻辑基础而操心。既然复数至少在运算法则上还是直观可靠的,那又何必去自找麻烦呢?   1797年,挪威的韦塞尔(C. Wessel,1745-1818) 写了一篇论文“关于方向的分析表示”,试图利用向量来表示复数,遗憾的是这篇**的重大价值直到1897年译成法文后,才被人们重视。瑞士人阿甘达(J. Argand ,1768-1822) 给出复数的一个稍微不同的几何解释。他注意到负数是正数的一个扩张,它是将方向和大小结合起来得出的,他的思路是:能否利用新增添某种新的概念来扩张实数系?在使人们接受复数方面,高斯的工作更为有效。他不仅将 a+ bi 表示为复平面上的一点 ( a, b),而且阐述了复数的几何加法和乘法。他还说,如果1, —1 和 原来不称为正、负和虚单位,而称为直、反和侧单位,那么人们对这些数就可能不会产生种种阴暗神秘的印象。他说几何表示可以使人们对虚数真正有一个新的看法,他引进术语“复数”(complex number)以与虚数相对立,并用 i 代替 。   在澄清复数概念的工作中,爱尔兰数学家哈米尔顿(Hamilton,1805 – 1865) 是非常重要的。哈米尔顿所关心的是算术的逻辑,并不满足于几何直观。他指出:复数a+ bi 不是 2 + 3意义上的一个真正的和,加号的使用是历史的偶然,而 bi 不能加到a 上去。复数a+ bi 只不过是实数的有序数对(a,b),并给出了有序数对的四则运算,同时,这些运算满足结合律、交换率和分配率。在这样的观点下,不仅复数被逻辑地建立在实数的基础上,而且至今还有点神秘的 也完全消除了。   回顾数系的历史发展,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数系的每一次扩充,都是在旧的数系中添加新的元素。如分数添加于整数,负数添加于正数,无理数添加于有理数,复数添加于实数。但是,现代数学的观点认为:数系的扩张,并不是在旧的数系中添加新元素,而是在旧的数系之外去构造一个新的代数系,其元素在形式上与旧的可以完全不同,但是,它包含一个与旧代数系同构的子集,这种同构必然保持新旧代数系之间具有完全相同的代数构造。当人们澄清了复数的概念后,新的问题是:是否还能在保持复数基本性质的条件下对复数进行新的扩张呢?答案是否定的。当哈米尔顿试图寻找三维空间复数的类似物时,他发现自己被迫要做两个让步:第一,他的新数要包含四个分量;第二,他必须牺牲乘法交换率。这两个特点都是对传统数系的革命。他称这新的数为“四元数”。“四元数”的出现昭示着传统观念下数系扩张的结束。1878年,富比尼(F.Frobenius, 1849 – 1917) 证明:具有有限个原始单元的、有乘法单位元素的实系数先行结合代数,如果服从结合律,那就只有实数,复数和实四元数的代数。   数学的思想一旦冲破传统模式的藩篱,便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创造力。哈米尔顿的四元数的发明,使数学家们认识到既然可以抛弃实数和复数的交换性去构造一个有意义、有作用的新“数系”,那么就可以较为自由地考虑甚至偏离实数和复数的通常性质的代数构造。数系的扩张虽然就此终止,但是,通向抽象代数的大门被打开了。

网友L:
e^A
现代控制理论中, 使用状态空间可以把微分方程变换成代数方程, 于是可以用计算机通过svd分解,矩阵求逆等运算求解, 其中令人吃惊的一项是把 A 扩展为 矩阵, 而且有严密的推导和证明, 同时还有
e^iA = cos(A) + i sin(A)
以及泰勒展开:
e^At = I + At + t^2/2!*A^2 + ...

网友M:
标记一下,明天回来看。

网友N:
引用一段:
e^iπ+1=0.
这个恒等式也叫做欧拉公式,它是数学里最令人着迷的一个公式,它将数学里最重要的几个数字联系到了一起:两个超越数:自然对数的底e,圆周率π,两个单位:虚数单位i和自然数的单位1,以及数学里常见的0。数学家们评价它是“上帝创造的公式”,我们只能看它而不能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