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谁用过串口的lcd模块啊 求助

楼主(2010-09-08):
我有两个屏,都是串口的,不能显示任意东西的
一个的接口是:电源,地,SDI,WR,CS
另一个是:电源,地,CS,RD,WR,DATA
不知道怎么用,谁用过指教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是求助 打错了

网友A:
必须找到其说明书,在网上搜吧,或者联系生产厂家。

楼主:
找不到啊,很很旧的东西啊

网友B:
再旧的东西也能找到它的datasheet

网友C:
图片,上面的文字,如何获得的?

网友D:
想用“蒙”的方式搞定不是工程师应有的思维方式,相关的datasheet资料才是正道

网友E:
不会把,连SCL或者是SCK脚都没有的?
我是做LCD模块的,你的屏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最好是知道屏所用的IC,没有IC datasheet会很不好搞。
其实,如果是彩色的,即使你拿到IC datasheet也不太好搞,最好是拿到initial code。

网友F:
连SCL或者是SCK脚都没有的?
是什么接口?
我用过大多SPI接口
会不会你的有误
最好是知道屏所用的IC,没有IC datasheet会很不好搞。

网友G(2010-10-10):
一个是三线SPI,一个是四线的。

没有屏驱动IC的datasheet,基本上,没法搞。

网友G:
有些initial code也是点不亮屏的。而且里面婆婆妈妈的东西太多。

尽信initial code,不如无initial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