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串口的lcd模块 求助

楼主(2010-09-08):
我有两个古老的屏,都是串口的,不能显示任意东西的,有点像计算器只能显示数字
一个的接口是:电源,地,SDI,WR,CS
另一个是:电源,地,CS,RD,WR,DATA
不知道怎么用,我之前用的都是并口的,谁用过指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必须找到LCD模块的手册,否则就不好办了,协议方面不同厂家的会有很大不同。

网友B:
不给资料太麻烦,关键是里面的驱动器

网友C: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定制的。

网友D:
多看看原理,其实不难的

网友E:
要确定里边的驱动器型号,然后找驱动器的数据 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