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 不工作

楼主(2010-09-08):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2003不工作
是你不让它工作
其实它已经工作了
去看2003的DATASHEET吧

网友B:
是你的MCU驱动能力不够或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C:
输入高电平输出零点几伏,输入低电平输出零,正常得很

网友A:
算了
和你真说了吧
2003是无源输出的

网友D:
ULN2003反相。
输入低电平,看看输出是不是高。

网友E:
uln2003是OC输出

网友F:
输入高电平输出零点几伏,输入低电平输出零,说明芯片工作正常。因为ULN2003的输出结构是集电极开路的,所以,在输出端加个上拉电阻,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才能使高电平。

网友G:
2003扩流是从负载的电源来了,他不能直接扩流,2003根本就没有接电源

网友H:
ULN是高反压达林顿芯片,根据你说的情况,是你的驱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个非门,我让它驱动蜂鸣器,不响,正负都不响

楼主:
真的要上拉电阻吗,怎么网上很多应用图都没上拉啊
我试试看

网友I:
输入高电平输出零点几伏,输入低电平输出零,说明芯片工作正常。因为ULN2003的输出结构是集电极开路的,所以,在输出端加个上拉电阻,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才能使高电平。 ...
引用 网友F:

嗯。加上拉电阻!我以前也遇到过2003这样的问题,加上拉电阻就啊好了,才可以输出稳定的高电平

网友J:
它就是MC1413~~~~~

网友K:
2003是灌电流工作,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
它就是MC1413~~~~~
引用 网友J:

我就说咋很多老板子上喜欢用MC1413,现在都用2003,这下才明白了

网友L:
加上上拉电阻试试!!

有好消息lz跟大家说一声啊

楼主:
可以了,就是电源接负载接输出灌进去,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