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0-09-08):
要采集的信号是10kHZ的近似正弦波(失真度很高),想法是通过ADC采样后,计算出此信号的幅度。现在的问题是,转换精度也就是数字信号的幅度跟输入信号的幅度之间的差异与什么有关系呢?
除了ADC本身的转换精度(这个可以先不考虑),我觉得采样速率是其中一个因素,我是这样考虑的,要知道输入信号的峰峰值就要用一个信号周期内的采集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但是,adc采集的数据并不一定能够采集到输入信号的最大和最小值。这样就会引起误差了,采样速率越高,这个误差应该是越小。但是采样速率并不能无限制的提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消除这种误差呢?比如通过多个周期的采集求平均等?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看起来是峰值检测,虽然看起来是10kHz,但如果有变化速率更快的信号存在,我觉得用ADC不现实。比如示波器的采样率相对来讲都非常高了,但还是需要专用的峰值检测电路(我不懂这个)。

网友B:
估计很难,一般的单片机ADC采样率100K。为什么不加峰值检波电路?

楼主:
峰值检测和AC-DC电路由于其它原因不能用,就像看看直接用ADC可不可以,如果是失真度很低的正弦波,理论上采样率超过两倍信号带宽就可以了吗

网友C:
这要看最大允许多大的误差,如果用每秒采样1M的ADC,10kHz的信号误差也就1%左右。

网友D:
建议你去看看四参数正弦拟合。只要1个周期4个点,4个周期以上去拟合,精度可以达到1%。
这个拟合是纯数学问题,我最近做的几个项目也用到这个,最后拟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20倍频率采样,10周期拟合,拟合幅值的ENOB有19位。

这种检测不能老想着用硬件去解决。

网友E:
如果仅对峰值感兴趣,可用峰值保持电路,否则只能提高采样率,10KHz的频率不算高,使用的AD还是不少的。

网友F:
看似峰值检测,可以先将信号低端箝位在地电平,再用峰值检测电路检出。

网友D:
用峰值检测是不对的,因为LZ输入的正弦是失真的,峰值即使准确采到也是无效的

楼主:
6楼说的有道理,我正打算用软件的方法拟合曲线呢,误差应该很小。

网友G:
大家推荐个高速ADC吧

网友H(2010-12-08):
四参数正弦拟合我看了下,看的头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