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PWM芯片

楼主(2010-09-08):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用了单片机,直接用单片机输出PWM就是了,何必另加一片?

网友B:
三星的9454就有PWM的脚  如果觉得频率不够的话  飞利浦4069可以输出500KHZ的方波

网友C:
sonix的任何一款都有pwm 有什么需要可以连联系我
QQ1053009620

网友D(2010-10-13):
UC 2637 外加正弦波发生电路即可产生PWM波

网友E:
可以想办法调节反馈电压来改变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