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做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在网上找了一个MC34063的升压电路,如图。经过实验,发现该电路在没有负载时,输出电压很高,马上就损坏了MC34063。带负载上电时,可以正常工作。工作总只要断开负载,电路立刻损坏。请教诸位高手,我该如何改进?谢谢了!

网友A:
此电路未加直流反馈。
应该使用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

网友B:
你这电路不对吧,按理说第五脚还有一个电阻的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那个电阻是恒流检测脚吧
你试着装个几K的电阻看看

网友C:
电阻分压反馈都没有,肯定烧拉!
5脚不能直接接地,改用分压反馈。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高手!我是在下面的网页找到的电路。我原本是想用来驱动LED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6a3a50eeaeaad1f346933fec.html

网友D:
这个网页还真有这个电路。:L

网友E:
在5脚对地串上一个2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F:
哦?? 可以吧

网友G:
你应该找MC34063的pdf嘛!里面有很多实用的例子!!!

网友H:
给你一个参考图

网友I:
这是相当经典的电路,不过就是楼上说的少了电阻,真实的,谁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