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必要

楼主(2010-09-08):
[localimg=180,116]3[/localimg]下面两个图是一块电路板同一区域的顶层和底层,电源块铺那么大而且上下不一样是为了增加导通率吗??好像没必要,有点浪费,还是有其他作用

[localimg=180,116]3[/localimg][localimg=180,116]3[/localimg]

网友A:
可能是为了散热好一些。
“浪费”是没有的。电路板未加工之前满板都是铜箔,加工是将不需要的地方腐蚀掉。你留下的面积越大,需要腐蚀的面积就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块是三端稳压部分,会产生很多热量吗?

网友A:
3楼:
一般情况,这里是热量最集中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还有一个作用是抗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抗干扰的呢???

网友C:
maychang老大,啥也懂!真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