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使用说明

楼主(2010-09-08):
电容器使用说明
1)名称:聚酯(涤纶)电容
符号
:(CL)
  电容量
:40p--4uf
  额定电压
:63--630V
  主要特点:小体积,大容量,耐热耐湿,稳定性差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2)名称:聚苯乙烯电容
符号
:(CB)
  电容量
:10p--1uf
  额定电压
:100V--30KV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大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的电路

  3)名称:聚丙烯电容
符号
:(CBB)
  电容量
:1000p--10uf
  额定电压
: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4)名称:云母电容
符号
:(CY)
  电容量
:10p--0.1uf
  额定电压
:100V--7kV
  主要特点:高稳定性,高可*性,温度系数小

应用:高频振荡,脉冲等要求较高的电路

  5)名称:高频瓷介电容
符号
:(CC)
  电容量
:1--6800p
  额定电压
:63--500V
  主要特点:高频损耗小,稳定性好

应用:高频电路

  6)名称:低频瓷介电容
符号
:(CT)
  电容量
:10p--4.7uf
  额定电压
:50V--100V
  主要特点:体积小,价廉,损耗大,稳定性差

应用: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7)名称:玻璃釉电容
符号
:(CI)
  电容量
:10p--0.1uf
  额定电压
:63--400V
  主要特点:稳定性较好,损耗小,耐高温(200度
)
  应用:脉冲、耦合、旁路等电路

  8)名称:铝电解电容
符号
:(CD)
  电容量
:0.47--10000uf
  额定电压
: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9)名称:钽电解电容
符号:(CA)铌电解电容
(CN)
  电容量
:0.1--1000uf
  额定电压
: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

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10)名称: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
符号
:
  可变电容量
:100--1500p
  主要特点:损耗小,效率高;可根据要求制成直线式、直线波长式、直线频率式及对数式等

应用:电子仪器,广播电视设备等

  11)名称: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符号
:

  可变电容量
:15--550p
  主要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损耗比空气介质的大

应用:通讯,广播接收机等

  12)名称:薄膜介质微调电容器
符号
:
  可变电容量
:1--29p
  主要特点:损耗较大,体积小

应用:收录机,电子仪器等电路作电路补偿

  13)名称:陶瓷介质微调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
:0.3--22p
  主要特点:损耗较小,体积较小

应用:精密调谐的高频振荡回路

  14)名称:独石电容

电容量大、体积小、可*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
  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
  容量范围
: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
  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f,另一种叫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独石电容最大的缺点是温度系数很高,做振荡器的频漂让人受不了,我们做的一个555振荡器,电容刚好在7805旁边,开机后,用示波器看频率,眼看着就慢慢变化,后来换成涤纶电容就好多了
.
  就温漂而言
:
  独石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
  就价格而言
:
  钽,铌电容最贵,独石,CBB较便宜,瓷片最低,但有种高频零温漂黑点瓷片稍贵.云母电容Q值较高,也稍贵
.
  15)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
(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16)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Y
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安规电容的参数选择

      X电容,聚苯乙烯(薄膜乙烯)电容,从上面的贴子里也可以看到,聚苯乙烯 的耐电压较高,适合EMI 电路的高压脉冲吸收作用
.
         2.容量计算:一般两级X电容,前一级用0.47uF,第二基用0.1uF;单级则用0.47uF.目前还没有比较方便的计算方法.(电容容量的大小 和电源的功率无直接关系
)
  电解电容的设计,一点小经验
:
  1.电解电容在滤波电路中根据具体情况取电压值为噪声峰值的1.2--1.5倍,并不根据滤波电路的额定值
;
  2.电解电容的正下面不得有焊盘和过孔
.
  3.电解电容不得和周边的发热元件直接接触
.
  电路设计

     (4)铝电解电容分正负极,不得加反向电压和交流电压,对可能出现反向电压的地方应使用无极性电容
.
     (5)对需要快速充放电的地方,不应使用铝电解电容器,应选择特别设计的具有较长寿命的电容器
.
     (6)不应使用过载电压

         1.直流电压玉文博电压叠加后的缝制电压低于额定值
.
         2.两个以上电解电容串联的时候要考虑使用平衡电阻器,使得各个电容上的电压在其额定的范围内
.
     (9)设计电路板时,应注意电容齐防爆阀上端不得有任何线路,,并应留出2mm以上的空隙
.
     (10)电解也主要化学溶剂及电解纸为易燃物,且电解液导电.当电解液与pc板接触时,可能腐蚀pc板上的线路.,以致生烟或着火.因此在电解电容下面不应有任何线路
.
     (11)设计线路板向背应确认发热元器件不靠近铝电解电容

电容的型号命名
:
  1) 各国电容器的型号命名很不统一,国产电容器的命名由四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名称,电容器为
C.
  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材料
.
  第三部分:用数字表示分类
.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
.
  2) 电容的标志方法
:
  (1) 直标法:用字母和数字把型号、规格直接标在外壳上
.
  (2) 文字符号法:用数字、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文字符号表示其电容量的单位:P、N、u、m、F等.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标称允许偏差也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小于10pF的电容,其允许偏差用字母代替
:B——±0.1pF,C——±0.2pF,D——±0.5pF,F——±1pF.
  (3) 色标法: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单位一般为pF.小型电解电容器的耐压也有用色标法的,位置*近正极引出线的根部,所表示的意义如下表所示
: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耐压
4V 6.3V 10V 16V 25V 32V 40V 50V 63V
  (4) 进口电容器的标志方法:进口电容器一般有6项组成
.
  第一项:用字母表示类别
:
  第二项:用两位数字表示其外形、结构、封装方式、引线开始及与轴的关系
.
  第三项:温度补偿型电容器的温度特性,有用字母的,也有用颜色的,其意义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字母 颜色 允许偏差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1    A    金   +100      R    黄
   -220
  2    B    灰   +30       S    绿
   -330
  3    C    黑   0         T    蓝
   -470
  4    G         ±30      U    紫
   -750
  5    H    棕
   -30 ±60  V         -1000
  6    J         ±120     W         -1500
  7    K         ±250     X         -2200
  8    L    红
   -80 ±500 Y         -3300
  9    M         ±1000    Z         -4700
  10   N         ±2500    SL        +350~-1000
  11   P    橙
   -150      YN        -800~-5800
  备注:温度系数的单位10e -6/℃;允许偏差是
% .
  第四项:用数字和字母表示耐压,字母代表有效数值,数字代表被乘数的10的幂
.
  第五项:标称容量,用三位数字表示,前两位为有效数值,第三为是10的幂.当有小数时,用R或P表示.普通电容器的单位是pF,电解电容器的单位是
uF.
  第六项:允许偏差.用一个字母表示,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相同
.
  也有用色标法的,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标志方法相同
.
  3. 电容的主要特性参数
:
  (1) 容量与误差:实际电容量和标称电容量允许的最大偏差范围.一般分为3级:I级±5%,II级±10%,III级±20%.在有些情况下,还有0级,误差为
±20%.
  精密电容器的允许误差较小,而电解电容器的误差较大,它们采用不同的误差等级
.
  常用的电容器其精度等级和电阻器的表示方法相同
.
  用字母表示:D——005级——±0.5%;F——01级——±1%;G——02级——±2%;J——I级——±5%;K——II级——±10%;M——III级
——±20%.
  (2) 额定工作电压:电容器在电路中能够长期稳定、可*工作,所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又称耐压.对于结构、介质、容量相同的器件,耐压越高,体积越大
.
  (3) 温度系数: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每变化1℃,电容量的相对变化值.温度系数越小越好
.
  (4) 绝缘电阻:用来表明漏电大小的.一般小容量的电容,绝缘电阻很大,在几百兆欧姆或几千兆欧姆.电解电容的绝缘电阻一般较小.相对而言,绝缘电阻越大越好,漏电也小
.
  (5) 损耗:在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在单位时间内发热而消耗的能量.这些损耗主要来自介质损耗和金属损耗.通常用损耗角正切值来表示
.
  (6) 频率特性:电容器的电参数随电场频率而变化的性质.在高频条件下工作的电容器,由于介电常数在高频时比低频时小,电容量也相应减小.损耗也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另外,在高频工作时,电容器的分布参数,如极片电阻、引线和极片间的电阻、极片的自身电感、引线电感等,都会影响电容器的性能.所有这些,使得电容器的使用频率受到限制
.
      不同品种的电容器,最高使用频率不同.小型云母电容器在250MHZ以内;圆片型瓷介电容器为300MHZ;圆管型瓷介电容器为200MHZ;圆盘型瓷介可达3000MHZ;小型纸介电容器为80MHZ;中型纸介电容器只有
8MHZ
  ① 铝电解电容与钽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
  ② 纸介电容和聚酯薄膜电容

其容体比较小,串联电阻小,感抗值较大.它适用于电容量不大、工作频率不高(如1MHz以下)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和旁路.使用管型纸介电容器或聚酯薄膜电容器时,可把其外壳与参考地相连,以使其外壳能起到屏蔽的作用而减少电场耦合的影响
.
  ③ 云母和陶瓷电容

其容体比很小,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频率/容量特性稳定.它适用于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频率可达500MHz)的场合,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但这类电容承受瞬态高压脉冲能力较弱,因此不能将它随便跨接在低阻电源线上,除非是特殊设计的
.
  ④ 聚苯乙烯电容器

其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电容量相对时间、温度、电压很稳定.它适用于要求频率稳定性高的场合,可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

楼主:
网上收藏,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呵呵,有需要可以交流下

网友A:
有些东西搞不明白,像7805什么的稳压电源的电容都怎么配啊,这个配电容的公式好像不怎么适用,听说是根据经验配的,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B:
说明:
:( 表示一个冒号后跟一个左括号
:D表示一个冒号后跟一个大写字母D

真逗!希望网站能够明白发贴人的意思,别把人家的本意解释错了。

网友B:
:P表示一个冒号后跟一个P

网友B:
发贴时注意了,不要随便在冒号后跟字符了,可能会被搞错的,可以学学QQ的做法啊!

楼主:
嘿嘿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些符号会变成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