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0-09-08):
各位:
      请问下现在有没有什么能量转换芯片能将其他形式的能量,例如:光能、热能等转换成电能。负载:V=DC 3.3V;I=30mA.
      或者有什么升压芯片可以利用。现场条件:可从导体上取电,导体通有很大的直流电,电流很大,电压20mV左右。

网友A:
将光能转换成电能,有光电池。
将热能转换成电能,有热电偶。

网友B:
俺有20mV启动,输出3V的电源解决方案,曾经发过,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帮忙找下呢!还有电流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C:
又是光又是热,还有大电流导线,想不用电池。 虾米地方

网友D:
20mV……不会是想在分流器上取电吧

网友E:
就是用分流器,浮置输入采样